动力组扫齿了,大家帮出个主意,

楼主(2007-10-28):
我的EPP飞机刚飞就扫,是121的EMM900动力组的.现在有两条路走..
其一:找121去买几个齿轮,(不知道有没有)
其次:干脆直接去买一只直驱电机,配个电机座.

一个独门小道.配一个有刷电调把那个有刷动力组用起来,
总之有劳有经验的人啦,(帮我往炸的时候花钱少的方向出主意)谢谢啦.

网友A:
换直驱吧~ 最好的方法是不炸~

网友B:
后推就不容易扫齿了.

背景的那几只海欧不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直驱吧~ 最好的方法是不炸~

换直驱要70左右....配齿轮不知道要多少.给个经验价.(大约)

新手上路,那有不炸之理...(关键是炸机头的时候是直驱损失大还是这种"大小驱"损失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推就不容易扫齿了.

背景的那几只海欧不错喔.

改不了了...
是机头直接拉的那种,常见的泡末SU31那类飞机...

网友B:
如果配件好买的话, 也许减速组炸起来便宜些.
因为你能把减速组弄扫齿, 换成外转无刷的话, 可能摔坏的就是无刷的轴了.

我的经验是减速组的轴太容易弯了. 不知道楼主的齿轮是如何扫掉的. 而看图上,轴居然一点儿都没有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配件好买的话, 也许减速组炸起来便宜些.
因为你能把减速组弄扫齿, 换成外转无刷的话, 可能摔坏的就是无刷的轴了.

我的经验是减速组的轴太容易弯了. 不知道楼主的齿轮是如何扫掉的. 而看图上,轴居然一点 ...

炸在草高的地方.几十厘米厚的草地.

网友B:
呵呵, 还是很想知道, 齿是如何打掉的?

是不是因为炸机后没关油门? 桨被草给卡死, 然后就打了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还是很想知道, 齿是如何打掉的?

是不是因为炸机后没关油门? 桨被草给卡死, 然后就打了齿?

不是的,
那个齿轮扫得很倒霉,本来是没事的(螺旋浆炸掉一边),去拿机机的时候身子自碰到遥控器的电门上,接着机机一阵"震动"一看玩完了.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楼主:
对了想问问这些减速组大概要多少米?有没有就一个齿轮带轴的卖?:loveliness:

网友:
到 taobao 上面能搜到的.

可能是10块钱或者10几块一套减速组.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25/t-g,xt24xwjawpo4fvq----------------40--commend-0-all-25.htm?at_topsearch=1

楼主:
很是谢谢小布丁...我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有些是不适合的,比如图上面的左边那个就不能用..齿轮的模数不一样,还有电机的安装尺寸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弄了一个晚上的结果..

把左边的280的动力组的电机报废了,把无刷的弄上去代替.(那个齿轮很紧拉码都差点报废)....用电烙铁把那两个内(耳朵)烫宽一点就装上了,,

左边那个黑的减速组换齿轮过来后仔细检查发现,有扫齿的本钱,齿距太松,...
告一段落.

网友:
朋友.告诉你句大实话

不要再在减速组上浪费任何时间和金钱了.真的。你玩过外转后就很清楚我说的话了.所有从减速到外转的朋友都会这样认为的.如果你嫌贵?外转50多一个的都有.如果你有兴趣,我不妨推销下我那套吧.2212 KV1400 单电机50.连25安无刷电调100块吧.

网友:
找傻乎乎的猫,他有大齿轮,不知道合不合适你的减速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教带....小弟再次感谢...

目前情况就这样了

那个减速组我觉得有点问题,(齿轮的配合间隙过大)扫齿的本钱大大看好....
所以我现在改用280动力组的减速组...
他们的大小齿比都是5:1.

原来黑色的是密齿,大的60,小的12,
现在白色的是粗齿,大的50,小的10.
而且齿轮互咬的比较深...(白的)

外转的前炸的时候就50以上了(一个电机),目前没还有那个减速组有50吧. 混得开一点的,只换一个带轴齿轮既可...成本可能10块左右都有成交.
所以目前还是看菜吃饭阶段(长期处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