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做的泡沫切割机!(机械部分全完工上新图)

楼主(2007-10-29):
最近玩模型了 看了各位大虾的贴 很受启发 所以做个泡沫切割机玩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切出机体呀!我每周花4个小时做的 现在机械部分完成大半了 看看我的成果吧

请教一下 丝杆(没接电机)我用手徒手转动感觉很重 不知道电机能不能转动呀 ??
高手指教 顺便求切割软件 我用的驱动板是L298+L297那种

网友:
羡慕啊,以前也做过这个,是用电热丝的,用的小学自然制作材料,很低级。

楼主:
各位提个意见 我好改进

网友A:
电热丝怎么固定和移动的,就个框架提不出意见啊

网友B:
我烤,不管用起来怎么样,东西做的真漂亮.
楼主有米.

网友:
手工很不错!还是有机玻璃!

网友:
很大很大的泡沫切割机.

网友C:
做得很好···

见意底座加重或直接固定在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很好···

见意底座加重或直接固定在台上面

好的! 谢谢建议
那准备用角钢做个底座固定 但是要等全部调试好了再说

网友:
好的···期待切割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怎么固定和移动的,就个框架提不出意见啊

这周末回家继续赶进度 争取机械全做好了 11月研究电子部分
电热丝固定在滑动部分的螺丝上 一头加弹簧 (初步设想)
周末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烤,不管用起来怎么样,东西做的真漂亮.
楼主有米.

谢谢夸奖 我的一月工资呀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成功了下步就做CNC雕刻机!

楼主:
自己 顶一下子 大家来提意见

楼主:
怎么没有人提建议?第一次做很多缺点

网友:
感觉系统刚性不足。

楼主:
很硬的 轴用的是镀铬的轴承钢 有机玻璃是1cm厚的

网友D:
请教一下 丝杆(没接电机)我用手徒手转动感觉很重 不知道电机能不能转动呀 ??

需要调整,否则很容易导致步进电机失步造成切割误差
去掉丝杆试试滑动是否顺畅,不顺畅说明构架扭曲或两个光杆距离不平行,机械结构的加工误差很容易导致滑动发涩,光杆的固定最好采用夹紧方式你这种轴向螺丝固定构架很容易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丝杆(没接电机)我用手徒手转动感觉很重 不知道电机能不能转动呀 ??

需要调整,否则很容易导致步进电机失步造成切割误差
去掉丝杆试试滑动是否顺畅,不顺畅说明构架扭曲或两个光杆距离不平行 ...

谢谢大虾! 这周我回去调整一下 可能是我螺母夹的太紧
滑动很不错 主要是丝杆问题

网友(2008-03-10):
你一个月的工资在这里

网友E:
泡沫切割机
确实漂亮!请求赐一份零部件图纸。guoqy@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