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铝散热片用在尾电机

楼主(2007-10-29):
把网上买的5圆电机用到WASP上,加上了显存用的散热片,效果比ESKY的散热片还好,连续飞行13分钟,尾电机只是温的

网友A:
这样加还不如不加

网友B:
接触的地方太少了,感觉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的地方太少了,感觉没用。

N30电机外壳在接触面是一个大平面,另外,散热效率和散热片的热传导截面积有很大关系,这个东西很厚,有效表面积也大,所以散热效果很好 ,有朋友用易拉罐铝片做的效果不好,就因为铝片太薄,有效热传导截面积太小

这个散热片只有2克重,对性能没影响,难看是难看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加还不如不加

不加的话,电机几分钟就烧了,没办法

网友:
有n20、n30专用散热片的卖呀,效果很好

网友:
如果实在要用这个片片,
建议涂点硅胶什么的,或者改装一下你的散热片,让接触面更大些。。

网友:
接得是不怎么好看,不过相信有一定的作用!

楼主:
这个片片自带3M导热胶,效果和硅胶差不多,我的LAMA就是用这个的,而且便宜:7圆8个 ,我感觉它的散热效果比n20、n30专用散热片还好,我有4个n30专用散热片,其中1个用在004上,因为电机壳开了孔,不够地方,其他3个现在都不用了 ,我感觉用这个的话,电机壳可以不开孔,不过004飞得挺好的,懒得再搞了

网友:
散热效果哪个好??老兄有没电子称,看看这东东多重??

楼主:
楼上的这个就是我的004用的,更轻,散热效果一般,别看它一大圈卡在电机上,实际接触面积是一个长条型的,很小,只有显存散热片接触面积的50%左右,显存散热片可以把整个电机侧平面贴得满满的。而且这个卡上电机后,加了硅胶还是有点缝隙,影响热传导,显存散热片就可以用扎带扎得紧紧的,中间还有3M导热胶

网友C:
请问楼主,那个5元电机耐用不?在003上可以用多久?锁尾好不好?齿轮是用拆下原来的尾电机齿轮吗,轴径合适吗?

楼主:
实际大小和接触面积对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那个5元电机耐用不?在003上可以用多久?锁尾好不好?齿轮是用拆下原来的尾电机齿轮吗,轴径合适吗?

耐不耐用现在还不清楚,因为只飞了27分钟,我会继续统计,我买了120个这种电机,不用太浪费 ;003是什么飞机?我用在WASP V2上的;锁尾还可以,猛推油门不摆尾 ,感觉比原装的稍微弱了一点,但不明显;用原来的尾电机齿轮,N20、N30的轴径都一样的,用台虎钳压入很容易,压入时注意,要找个小齿轮顶着电机后盖中间的地方,不然会压到焊脚和电容

网友:
天~~
不嫌重吗?

网友:
看偶的,雷鸟上的专用散热片,比esk的好多了

网友:
太小了还是别用的好

网友:
不小了,效果不错,也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