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关于G3.5的

楼主(2007-10-29):
为什么我一运行G3.5就会出现一个大红叉  No Authorized InterLink found Make sure your InterLink Plus is plugged in and try again        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狗是叉着的,,控也开了呀..为什么不可以玩////..................还有安装的第2步说把EMU.EXE文件复制到G3.5安装目录下以后运行EMU.EXE......................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EMU.EXE是什么东西....EMU.EXE文件到底在哪里..

楼主:
我的是ESKY的控和ESKY的狗

楼主:
这个设置是从哪里进入的?

楼主:
老是出现这个..运行不了....我的沟是好的控是开的

网友A:
运行“EMU.EXE”后,就进入3楼的画面,然后选中“Try to overcome loading problems”,然后点击“Launch the game !!!”。

网友B:
我是音频线+ppjoy 玩模拟。

3楼图的设置不用动, 然后  “Launch the game !!!” 。

加载游戏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 4楼的error ,不要理会,再点“Launch the game !!!” 重复几次直到进到游戏。

那个错误我也没有找到原因,但是确实可以继续玩。

请问楼上这个东东“Try to overcome loading problems”,是干什么的?

网友:
楼上可能教下我吗?我的G3.5只认到3个通道
我是用打印机机口连的

网友:
你用的是ppjoy   + ppjoy plus 吗?

plus 的版本是多少?
我的是 V1.4 ,认4个通道,低版本的只认3通道。

网友:
4楼那个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游戏也经常发生
我就把Parallel Port Joysticks里的模拟摇杆删除了再添加,要映射一次再进入游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音频线+ppjoy 玩模拟。

3楼图的设置不用动, 然后  “Launch the game !!!” 。

加载游戏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 4楼的error ,不要理会,再点“Launch the game !!!” 重复几次直到进到游戏。 ...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那个,不选中它就进不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EMU.EXE”后,就进入3楼的画面,然后选中“Try to overcome loading problems”,然后点击“Launch the game !!!”。

EMU.EXE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找不到呀....我找了好久

楼主:
我郁闷..我的EMU.EXE居然藏在4个文件夹里...那个叫难找......终于找到...我说怎么打不开: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郁闷..我的EMU.EXE居然藏在4个文件夹里...那个叫难找......终于找到...我说怎么打不开:loveliness:

找到了就好,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