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侧板VS钛合金侧板

楼主(2007-10-29):
小弟由于炸机损失了侧板打算要换一套侧板
请用过碳纤侧板和钛合金侧板的前辈说一下那一种侧板好 两种侧板的优点和缺点,谢谢!

网友:
钛合金侧板,比碳侧板重大约18克,但钛侧板耐摔,不是说它摔不坏,而是不容易摔坏,即使摔弯后还可以撇直再用,喜欢哪个,个人喜好

网友:
觉得还是碳纤的好,我摔过这么多次也没法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电直还是轻点好

网友:
原来用的是什么材料的侧板?还是感觉有米直接上钛的吧!

网友:
应该是越轻越好,耐摔那是骗人的,电直动能太大,没有摔不坏的鸡鸡

网友:
碳的好 重量轻 炸鸡损失也相对会减少~ 钛侧板弯了很难摆直的~

网友:
碳的吧,钛的你摔弯了就弄不回来了。

网友:
碳纤的好

网友:
感觉没什么必要用钛。。。
我的玻纤侧板,从4月份起飞摔到现在,也从来没摔烂过。就算烂了,也便宜,才60块而已。一套钛要400多,够我换7~8次了。。。问题还有钛会导电,太重。

碳纤侧板也好,只是烂一次200多,性价比啊。。~~~

网友:
没用过钛机身怎么知道优缺点?钛机身的优点谁用谁知道看看飞越的帖子吧,重量也没比碳纤重多少,我炸了N此,只有垂尾变型过,用手可以扳回来,设备一次投资,钛版无需再换了

网友:
钛四件套只比碳四件套重10g

钛:39.1
碳:29

网友:
用碳的吧,便宜又好使,钛的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关键是钛板几乎是仿的碳的形状,其实可以做的单薄一点比碳的还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钛板几乎是仿的碳的形状,其实可以做的单薄一点比碳的还轻

对啊! 我做的钛板不比碳的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我做的钛板不比碳的重多少

没看到你的钛板啊

网友C:
钛板有个小缺点
如果飞机某些部件震动大而没平衡好后果 舵机寿命会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钛板有个小缺点
如果飞机某些部件震动大而没平衡好后果 舵机寿命会缩短

有这么严重吗 请详细讲一下

网友C:
高频震动厉害是杀伤舵机的主要原因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别例子,所以不是很肯定的说.
看看论坛上面的朋友有没碰上类似情况的

如果机身没发现震动那是不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震动厉害是杀伤舵机的主要原因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别例子,所以不是很肯定的说.
看看论坛上面的朋友有没碰上类似情况的

如果机身没发现震动那是不要紧的

用碳纤侧板不会有震动吗?

网友D:
机身震动,肯定是要想方设法去消除的,动平衡不好,嘿嘿,后果很严重啊,无论你是什么板的,都要散架。

网友E:
买黄金白银是为了什么

网友F:
碳纤侧板虽然不是最结实的,但是是电直最理想的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