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却的问题

楼主(2007-10-29):
铣钢时产生的热量较大,但用柴油冷却,又搞的四周都是油污,请问各位老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既可以冷却刀具,又不会污染环境,用风冷可以吗?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953&extra=page%3D3
这里可以 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953&extra=page%3D3
这里可以 找到答案!

 没有见到关于冷却的内容啊?

网友:
乳化夜,或煤油过滤回收再利用。

网友:
咳!!用水不就得了  我都是洗不锈钢  要不是铁屑飞溅到我身上 我根本不喷水  用尖嘴软瓶子喷  流出来以后还可以用瓶子吸回去 。以前我给一个舒服加工不锈钢的 大铣床几吨的那种  一次给进深度1.几MM  地板都为之震撼 也不喷什么东西  没事的。

网友:
加乳化液冷却!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肥皂水!我们在工厂干活的时候都是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