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直电机怎样装在纸飞机上?

楼主(2007-10-29):
请问电直
电机
怎样装在纸飞机上?谢谢!
电机转子后边有两个内六角,拆下后主轴还是很紧,不敢用力敲,那位高手装过请教一下。谢谢!
还没想好,没有铰链了,懒得买了就做了几个.

网友A:
KT机,用这个铰链,牛的!

网友B:
这个。。。。
KT用胶带一粘就是铰链了。。。

网友C:
原帖由
南园猎鹰
于 2007-10-29 12:42 发表
KT机,用这个铰链,牛的!
同意.

网友D:
俺向来用透明胶带当铰链都嫌强度太高!!!!

网友E:
KT用这个合页。。。你不怕坠死呀?

楼主:
原帖由
南园猎鹰
于 2007-10-29 12:42 发表
KT机,用这个铰链,牛的!
一次过劳动不用再搞,炸不坏,四只不到5克.
电机如果不拆轴掉头是不是装不上呀?
这只是我用过的XXD中的最好一只了,虽然转子有±0.25MM的不同心,不大想拆

网友F:
应该有电机座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