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1+9257

楼主(2007-10-29):
我的也是401+9257,我是按照401说明书调的,是先在不锁尾的情况下旋停,可是好象很难做到,移动尾
舵机
位置,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最后索性不调了,直接锁定,旋停航线尾巴都很稳,就是突然加油和突然收油的时候甩尾,这样怎么能倒飞呢?请问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调整方法又能适应普通模式,又能适应3D?

网友A:
螺距,还是螺距,尽量调低点

网友B:
降低点悬停点螺距,增加点油门曲线,调中立点的时候,可以转球头来调,移动舵机很难调,一般是调到机头稍微有一点点往右转就可以了.

楼主:
 调球头螺丝应该精确点,我咋就没想起来呢,谢了,回去试

网友A:
什么叫调球头螺丝?硬是没看明白呢?

网友C:
晕啊,用401就不用移动尾舵机位置来找中立点了,又不是0704A
LZ只要保证在不锁尾模式下舵机在中位的时候尾浆有5度左右的螺距就行了
然后飞起来悬停情况下直接调控上的方向微调到尾巴不动即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各位,就是螺距问题,原来是换了舵机忘调螺距曲线,最大螺距都快20度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