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么做平衡充可否

楼主(2007-10-29):
先说明,只用于磷酸铁锂
把几个7805的输入端串联,输出串两个二极管降压。如果害怕初始充电电流太高,每个充电端再串联一个2欧的电阻

网友A:
电路画的是不是有问题 右边第一个是啥啊? 电阻还是 7805 啊

网友A:
把 二级管 也画上看看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A:
第一个 就有问题啊 第一个的电压 怎么来处理啊 电源输入 和输出都是一个不受控制了!

网友A:
不过你的这个图 控制好象还有点问题
原理似乎和 平衡模块一样
不知道象我这样改下是不是你最初的意思?
不过 25V 应该再改成 30以上

楼主:
 老了,不中用了,画个图竟然改了三遍。

网友B:
呵呵楼主多大了,这么快就不中用了

网友C:
提个建议
充的时候离得远点,最好放在室外.顺便提前通知消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