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調超熱?

楼主(2007-10-29):
套裝機買回來,电調超熱,機友都說不正常,祗hold機不飛3d。有否方法撿杳电調是多少A。(电表)或其他

网友A:
拆开查效应管型号

网友B:
热是没有问题的,100度都可以正常工作。有的电调工作温度可以高达110度,然后自动除低功率保护电调。
如何有60度你都感觉很热了。

网友C:
哈哈 看来还要温度报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楼上

网友E:
我的电调很温

网友A:
桨配大了电调也会热,或者说,电机的KV值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