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航拍工具好用吗?

楼主(2007-10-29):
    最近在论坛看到各种航拍工具,我想挑其中一款,请大家参考以下航拍工具使用性能怎样?或哪种航拍工具最好,谢谢!

网友:
下面那种好

网友:
你打算用什么jj?

网友:
关注

不用定向天线,看看图象的传输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
第二套的不知好不好,有人说一下吗?

网友:
好 就是太重

网友:
各位有实际使用过吗?

这3种,我都用过了,前2样东西干扰很大,拍的东西要传下来,依靠其他设备储存,只能自己玩玩,成象很差,图象断断续续,没有任何意义.最后一样也不适合,复杂的走带机构不仅重,而且会对接收机产生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论坛看到各种航拍工具,我想挑其中一款,请大家参考以下航拍工具使用性能怎样?或哪种航拍工具最好,谢谢!

http://photo.5imx.com/up/ ...

第2套中間那個金色的發射器,不知是1.2g 或是 2.4g的? 多少米?哪裡可以買?

网友:
选的机型不对,航拍的话用HDR-CX7试试。

网友:
不妨试一试

网友:
我觉得看你航拍要求了

我觉得看航拍的要求了,如果是一般性的航拍,要求低的,航拍收入也低。质量高的收入也高呀。而且一般差别还不止十倍呢。所以我觉得市场定位最重要。俗话说“没有金钢砖,就别揽瓷器活”我个人觉得还是弄个好点的好点。

网友:
有人直接拿数码相机绑上拍,效果还成,

网友(2007-12-18):
下面的好!估计不容易上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