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4的含义30#,40#,50#的具体尺寸

楼主(2007-10-29):
7:24的含义?,30#,40#,50#的具体尺寸是多少呢?

网友:
不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7:24的含义?,30#,40#,50#的具体尺寸是多少呢?

7:24是一种刀柄锥度的型号,我们常见到的莫氏锥度的刀柄居多(锥度约~1:20)!7:24分30,40,50,三种大小的刀柄,30的锥度大头直径是31.75MM,长度是47.8MM(单指刀柄锥度的),40的锥度大头直径是44.45MM长度是68.4MM,50的锥度大头直径是69.85MM长度是101.75MM!
图上这刀柄的锥度是7:24的BT40

网友:
回答完毕,不知是否明白了!

网友:
这是莫氏锥度

网友:
明白了.自動化機床用的

楼主:
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真有心了,

网友:
解答得好,奖励4分

网友:
呵呵。谢谢老大的认可!

网友:
补充一点

7:24多用在铣床主轴上或者铣刀接杆上,莫氏椎度多用在车床上(主轴和尾座套筒),钻床的主轴内孔也是用莫氏椎度,接触面积大摩擦力大,结合可以传递较大力,自锁性能好,7:24可以快换,一般需要外力紧固。

楼主:
谢谢,又增加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