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FF 9或J R好

楼主(2007-10-29):
小弟想入手一個控
大家帮忙推荐FF 9或J R好

网友:
如果以后考虑玩固定翼或者多台JJ就买FF9,如果只玩直机并且资金充足就买9X2,FF9功能实用外观朴实,9X2直机功能强大外观漂亮,不过接收机难配

楼主:
現在以有幾部机机
FF9CHP Super 9通道变频版用其他的接收時,控是不是要放入其他的晶体?
還是把变頭調到舆其他晶体的频道一樣使用?

网友:
直接把高频头上的调整旋钮按FUTABA的规定调成相应的频率就OK了

网友A:
9X2 可以配国产接收机的啊,哪个用过觉得好的也给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X2 可以配国产接收机的啊,哪个用过觉得好的也给推荐一下

我配西安和蓝箭微接,飞的好好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3128&extra=page%3D1

网友:
没用过FF9,现用JR9X2

网友:
不容易也该有吧

网友:
既然是在FF9和9XII中选,那就9XII吧,外观美做工精自是不用说,性能、功能就更是没得说了。

我当时也和你一样徘徊在FF9和9XII之间,但最终我选择了9XII,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FF9。。。不太喜欢JR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我当时也和你一样徘徊在FF9和9XII之间,但最终我选择了9XII,相信我没错的

身邊的老大用9XII多,所以我就9XII了。

控怎樣設置就不用擔心,還可以用教練線帶飛。

楼主:
看来好像JR好點,如果買了JR就去香密湖找24哥帶我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好像JR好點,如果買了JR就去香密湖找24哥帶我飞

我都係o岩o岩學飛無耐,叫我帶即係自尋死路!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不过还要看下当地模友的使用情况,买多人用的容易交流一点。

网友:
FF9,接收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係o岩o岩學飛無耐,叫我帶即係自尋死路!

楼主:
剛刚把天九出了,這二天出手買FF9或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