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锂锰电测试在第二页,新增放电测试

楼主(2007-10-29):
一不小心就玩大了 花都的环境太好了,所以有些迫不及待想搞个21级的大家伙玩玩

动力2826和2820 旁边的俩小弟弟是2212和老B的C20,10寸桨有些小了,不过4S的话,上2820可能还能将就用,电池有4组自己组的3500mah8C还有就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哇喀喀,搞了100个锂锰电,挑这个锂锰电花了不少功夫,跑了大半个广州,只发现有2家在做锂锰电的,其中一家比较好说话,就在他那漫漫挑,从400多个里面挑了100个电压还有3.*V的,老实说锂锰电的质量比较参差,特别是褐色牛皮纸包装那种,次废品率很高,好多电池都是摇起来有声音或者0电压的,白色牛皮纸那种就好很多,3V以上的比例还能占到20%多,所以最后挑的都是白皮的

楼主:
除了玩21级,其实还准备拿锂锰电喂这个,沃尔沃

网友:
楼主准备上什么样的21级飞机啊!我也用跑船的4S大锂锰电来搞个大飞机!但还没想好!

网友:
锂锰电多少米一个啊.

网友A:
楼主,我也买了一些锰锂电池,有好几个都是褐色皮的,而且有些摇摇有声音。

我想知道,有声音的这些电池,是质量问题吗?会有什么后果?

谢谢。

网友:
电池什么价格啊?

网友:
呵呵,还真的是搞大了!!!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
无敌了,这么多锂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买了一些锰锂电池,有好几个都是褐色皮的,而且有些摇摇有声音。

我想知道,有声音的这些电池,是质量问题吗?会有什么后果?

谢谢。

有声音的基本都是有问题的,有丁当响的那种肯定是里面有什么部件脱落了,我估计是放气阀的部件什么的,可能不一定影响放电,但是千万不要过冲,过冲气体放不出来要爆炸的

有些闷响那种估计是里面开始干涸了把,我没解开过,但是我在现场测试过,只要有声音的基本都是0电压了

楼主:
这里不说价格阿,要封贴封ID的 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加我QQ问

网友B:
哇哈哈哈, 乌鸦很热心的嘛, 听说我要上大飞机. 马上就给了一组 4S3P 的 9AH 锂锰.

够用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声音的基本都是有问题的,有丁当响的那种肯定是里面有什么部件脱落了,我估计是放气阀的部件什么的,可能不一定影响放电,但是千万不要过冲,过冲气体放不出来要爆炸的

有些闷响那种估计是里面开始干 ...

啊?响的就是坏的了?完蛋了,我有很多。。。。。。。。。

另外我听说,电压为0的,用5V3A的稳压电源充10秒,然后测量电压,电压恢复到4V以上,这个电池就被救活了。

卖我锰锂电池的卖家说,他卖的很多电池都是这样恢复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哈哈哈, 乌鸦很热心的嘛, 听说我要上大飞机. 马上就给了一组 4S3P 的 9AH 锂锰.

够用啦

你又捡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响的就是坏的了?完蛋了,我有很多。。。。。。。。。

另外我听说,电压为0的,用5V3A的稳压电源充10秒,然后测量电压,电压恢复到4V以上,这个电池就被救活了。

卖我锰锂电池的卖家说,他卖的 ...

我在卖电池那里测试过,把0电压的重新充电,确实能很快恢复电压,我没试过放电怎么样,但是我量电压的时候发现大约是一秒种会掉0。001付电压,理论上按照这个速度补上的电压在几天后又会掉到0。几V,所以不知道补电压的还能不能用

用专用的锂充,修复损坏电池是用小电流修复的,一般也就是0。几C大约几百ma的电流把,等电压修复到3V以上时才重新进入1C充电,也就是这时才用3A的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卖电池那里测试过,把0电压的重新充电,确实能很快恢复电压,我没试过放电怎么样,但是我量电压的时候发现大约是一秒种会掉0。001付电压,理论上按照这个速度补上的电压在几天后又会掉到0。几V,所以 ...

你说得太对了,电压是会下降的,但听说用大电流冲击,电压超过4V后,电压就不怎么下降了。

按照你的思路,我用手机充电器充一下,能恢复?

楼主:
我也不专业的 但是我看到我的充电器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网友:
搞大了是要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