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实被GL郁闷了一把

楼主(2007-10-29):
前些时候,主桨夹的球头扣松了,之前一直用亚拓原厂的,这次图便宜买了GL的。找了一个完整的GL连杆带球头,并仔细用卡尺调整了长度,确保和之前的完全一样,装上,试飞,总感觉推油门没有力气,飞了一会航线,突然在转弯的时候飞机掉高度,推油门也没有起作用-----炸机,损失主轴、横轴、碳纤大桨;很是郁闷,回来仔细检查,终于发现问题出在新换的GL连杆上:GL的球头非常紧,推油门时,一侧大桨的螺距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变化,不炸才怪;于是赶紧将GL的连杆弃之不用,换了之前的一个XL废弃的连杆,更换主轴、横轴之后又可以顺利飞了;
之前对GL的质量没有什么概念,一直想换一个GL500的玩玩,现在看来不敢了,就仅仅是球头就已经让我郁闷了一把;下次宁愿换成亚拓450SE也再不敢想GL500了,质量太令人担心了;
GL的服务是不错,但质量还是应该切实有所改进,我可不敢在一次次炸机后享受GL的“优质服务”呀,我宁愿多负担些,少炸些,也少麻烦GL的客服;

网友:
优质服务是吹出来的,山寨来风

网友:
够郁闷的

网友:
GL比较喜欢说大话,其实质量真的很一般,没有ESKY 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 你好 我是GLMX的小刘.我想了解下你的拉杆和球头是什么时候买的,在那里买的 麻烦你量下球头的直径 ,    另外我们一直到现在工厂都是用的同一套模具如果真的和LZ 说的一样 "推油门时,一侧大桨的螺距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变化,不炸才怪"我想我们工厂的机是没有一台客户能接受的.   GLMX 刘云飞

网友B:
我说点个人的意见。
1、楼主在更换球头和连杆时,应该事先检查是否发涩,运动是否顺畅。而不是盲目更换。直升机是一个复杂的东西,稍微的疏忽都会炸机。球头连杆这类配件,我用过亚拓的、SJM的、GL的,感觉都差不多,这个玩意有加工的误差,误差小一点的不用处理就很顺畅,误差大的就比较紧,要自己磨合一下。
2、GL作为国货精品,个人感觉已经做的不错了。起码对得起他的价格。服务的问题也在不断改进,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网友:
再紧也不至于不动啊

我上次炸机,一时找不到球头扣,就用黑鹰的球头扣上GL,那个紧啊,但是还是能动,后来用烙铁加热法使其润滑,现在还在尾桨连杆上服役。

网友:
楼主换完这么关键的东西后居然不看双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点个人的意见。
1、楼主在更换球头和连杆时,应该事先检查是否发涩,运动是否顺畅。而不是盲目更换。直升机是一个复杂的东西,稍微的疏忽都会炸机。球头连杆这类配件,我用过亚拓的、SJM的、GL的,感觉都差 ...

1.我装WING的球头扣就没有遇到发涩的,狠标准
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点个人的意见。
1、楼主,运动是否顺畅。而不是盲目更换。直升机是一个复杂的东西,稍微的疏忽都会炸机。球头连杆这类配件,我用过亚拓的、SJM的、GL的,感觉都差 ...

 的确是!在更换球头和连杆时,应该事先检查是否发涩,然后再进行飞行,更换球头或者球头扣的时候也要留意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常识

网友:
在这里为固朗说句公道话,他们的服务的确很周到,质量也还不错,新手练习飞行是不错的选择,配件便宜,服务周到,炸机是个人飞行和调机的技术问题,好好检查自己,不要随便发飙,的确固朗的产品不错

网友:
呵呵,配件都没错吧,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对了,忘了说一句,有人说给发错了配件是吧。这个是难免的,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一时的疏忽。请大家不要把GL工作人员一点点的失误咬住了不放,你敢说你工作的时间没有犯过错误?人要多多的理解对方。不要为了点小事情那么计较。

网友:
服务是不错的,产品质量上就属于一般般了,不过这可能和成本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LZ用亚拓球头GL球头套?这样规格不对吧?
GL的球头套我用了很多,个别是有的规格偏差一点,但总体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装油机时用的是雷虎球头套不也得准备一把球头刀?
我用过的最好的球头套不是亚拓雷虎的,是--华科儿
哎哟别砸砖 ,下次不敢了

网友C:
 LZ你好 有可能是现在天气转冷 胶料的缩水加大  如果确实过紧 用球头刀扩下   仍然不行 换货  来回运费我们承担     谢谢大家对GL的支持                  GLMX刘云飞

网友:
紧了找东西扩一下,比如螺丝刀什么得。别扩大了,一点一点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好 有可能是现在天气转冷 胶料的缩水加大  如果确实过紧 用球头刀扩下   仍然不行 换货  来回运费我们承担     谢谢大家对GL的支持                  GLMX刘云飞

坚决支持GL

网友:
支持支持~~对待一个小小得球头也是非常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好 有可能是现在天气转冷 胶料的缩水加大  如果确实过紧 用球头刀扩下   仍然不行 换货  来回运费我们承担     谢谢大家对GL的支持                  GLMX刘云飞

只是很郁闷~~~为什么亚拓原厂的就不需要用球头刀扩孔呢? 另外, 小声问一下, 球头刀为何物. (老鸟不要生气, 小生菜鸟, 确实未见过球头刀, 虽然飞行一年有余, 惭愧)

网友D:
实在不想扩就买点亚拓的球头和球头扣吧~~方便点,球头和球头扣要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