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锁尾陀螺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07-10-30):
突发奇想,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干过,大家说说?

网友:
呵呵,装3个,一个操作面一个!

网友:
 我干过 装在副翼上 升降舵微调拉点 打点副翼飞机就不用管了 飞航线特圆 没电了就下来   装在升降和方向上效果不明显

网友A:
我用过PG03..。。装3D小旋风。一上天就左右乱摆。根本定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舵罗性能问题。。要修正航向都难,飞机就像喝醉酒一样。。一下就炸了。。

楼主:
是不是PG-03不行啊。楼上的用的是什么啊?
看了一下taobao, EK2-0704 陀螺 和二手PG-03一个价钱,考虑进一个做实验

网友(2009-03-10):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PG03..。。装3D小旋风。一上天就左右乱摆。根本定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舵罗性能问题。。要修正航向都难,飞机就像喝醉酒一样。。一下就炸了。。

听起来排除设备问题的话,应该是陀螺追尾吧!固定翼的姿态反映没直机尾巴迅速,所以感度应尽量调低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