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造6足18自由度机器人

楼主(2007-10-30):
去年做了一个不是很成功的人型机器人,之所以不成功,关键是因为结构件用铝板手工制作,精度太差。这次又来了做机器人的兴趣,想了想还是仿造一个6足的来做做看。浏览了几个网站,选了几张照片做参考,然后根据舵机的尺寸适当计算了一下各个结构件的形状和尺寸。吸取了上次不成功的教训,这次不用铝板做了,选用容易加工的4MM厚的压克力板做材料。结构件的重复劳动量太大,又找了家广告公司,用他们的雕刻机来下料和打各个定位孔,雕刻机的加工精度不是很好,毛坯材料切下来后还得手工打磨和钻合适的孔。
现在基本上已经把筐架搭起来了,上几个图和机器人爱好者分享
这个是下底板,六个脚上已经敲入轴承(不用轴承不行啊,精度太差,用了这玩意,转起来那个灵活啊,一点都不卡,舵机走得很顺)

上下底板安装好,装舵机的支架

四个脚上装好舵机的样子。安装舵机盘的那个上底板加工真不容易,压克力板太脆,钻头稍微用点力就打爆了。特别是固定舵机盘的两个小孔,为了漂亮,设计成两颗螺丝是沉头安装的,一不小心就把孔打坏了,报废了我好几块底板。

楼主:
继续

底板敲入的轴承局部放大(轴承是4MM厚,10MM外径,3MM的内径)

安装好的一个舵机局部

网友:
难得啊~顶你一个!

楼主:
舵机改装

传统的舵机是单头出轴的,用在机器人上不是很方便,需要加工一个比较高精度的支架,这次索性直接把舵机给改装了,这个垃圾995舵机(拆了这么多舵机,真正体会到这舵机质量的垃圾,里面的工艺真叫一个差,掉下来的焊珠都没清理干净,驱动电路也是随便塞在里面的,反正是每个舵机都各有特色,产品的一致性 )。不过里面的空间还比较大,装上一个螺丝一点都没有问题。
打开后盖的舵机,盖子上已经装了个3MM的螺丝

右边舵机盖方向放反了,再上个图

改装后的舵机

网友A:
 顶
终于有人开始做多足机器人了
以前只看到外国人的网站上有很多
楼主加油
顺便问一下:压克力板是不是有机玻璃板?

楼主:
继续

六条腿装起来的样子,拍照的时候分辨率太高了,论坛限制单个图片小于100K,不得不在修改了分辨率后在对图象进行剪裁

被拆了舵机的人型机器人,向作出器官移植的机器人默哀

楼主:
再上点图

楼主:
把舵机线整理了一下,看起来清爽多了

外面的螺旋管是装450SE留下来的,装这里也不错,就是稍微小了点。

楼主:
舵机驱动板做了一半了

现在是使用了18个舵机,估计最多再加三个,就按21自由度的设计,做这块21路舵机控制板。
每个舵机工作时最大有超过1A的电流,要弄一个20多A5V的稳压电源还是比较头疼的,为了省事,每两路舵机用一个7805来供电,根据以前的经验稍微弄个小散热片,大不了再加个小风扇应该能稳定工作了!
现在是边打仗边建设,想想电路也简单,也就没画图,直接在实验板上比划着一个个焊元件了。上个效果图,以后完成了,把驱动电路都装到它的肚子里去应该会更漂亮。

楼主:
舵机驱动板基本完成

7805的散热片是没法装了,留的位置太小和舵机插头有冲突,只能拧个螺丝算了,好歹也多了点散热的金属。
7805容易扳来扳去的断脚,就用热熔胶给固定了一下,位置太小,熔胶枪没地方下,就用烙铁来烫,本来干干净净的板子就给弄脏了
正面

反面,跳线焊的还算干净吧

侧视

直视,排列整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终于有人开始做多足机器人了
以前只看到外国人的网站上有很多
楼主加油
顺便问一下:压克力板是不是有机玻璃板?

应该是吧,这材料是有机材料,样子又完全和玻璃差不多。30层叠起来看对面的东西还是很清晰,和玻璃一样。完成以后在里面装上发光管,晚上的时候估计能很漂亮

网友:
期待早日完工!

网友B:
好像市面上很少买得到轴承套吧
我做坦克的 现在是直接用个圆片来套入轴承焊接好再开孔用螺丝固定

楼主:
现在还没想好头和尾巴做成什么样子的。尾巴是可以省的,头还是需要一个的,想装一个机械手,也想装一个云台,用来装无线摄像头。不知道哪种好。
本来想从网上定个24路舵机驱动板的,因为它有一个上位机控制软件,可以很方便地调整每个舵机的位置(舵机的一致性不是很好,同样送1.5毫秒的信号,有些舵机盘是居中的,有些是偏的,有个现成的上位机软件,调起来比较方便,但是那东西报价太高了。自己能做,还是自己做一个,而且对于MG995舵机,和普通的3003或者9252之类的舵机驱动是有点不一样的。以前做人型机器人的时候就发现,用单片机的IO口是不能直接驱动MG995的,口线电流不够,必需得加一级放大电路(直接用来驱动3003和9252倒是没问题)而网上卖的驱动板,看照片都是IO口直接输出的,还必须自己加放大电路,还不如自己做呢。

网友:
那控制部分是51还是其他什么???对机器人几乎一窍不通

网友C:
太厉害了,可用什么控制呢?我数了一下,光舵机就18个,这可咋混控啊?
干脆做个EPROM程序控制吧,连电脑编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市面上很少买得到轴承套吧
我做坦克的 现在是直接用个圆片来套入轴承焊接好再开孔用螺丝固定

轴承座一般都是要自己用铜来车的,也太麻烦了。我这个机器人用5MM厚的板(实际只有4MM不到)来做,用这个厚度4MM,直径10MM的轴承的话,只要打一个9. 9的孔,然后用木榔头直接敲入就好了,很紧,很牢!做坦克在铁上安装轴承确实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厉害了,可用什么控制呢?我数了一下,光舵机就18个,这可咋混控啊?
干脆做个EPROM程序控制吧,连电脑编程算了。

这玩意是没法用我们普通的遥控器来玩的,我只是在装舵机的时候,用遥控器来找一下中立位置,然后试试舵机灵不灵。真正工作的时候是要用一快多路舵机驱动板的,排好动作程序后,让每个舵机协调工作。

超级直升机
那控制部分是51还是其他什么???对机器人几乎一窍不通
用51是足够了,除去具体动作部分,单是舵机驱动基本程序用不了多少字节,一个8K的MPU,能排下的动作指令代码,够它走完一块电池的了

网友:
楼主高人,严重期待。。。。。。。

网友:
难得好贴··占个位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承座一般都是要自己用铜来车的,也太麻烦了。我这个机器人用5MM厚的板(实际只有4MM不到)来做,用这个厚度4MM,直径10MM的轴承的话,只要打一个9. 9的孔,然后用木榔头直接敲入就好了,很紧,很牢!做坦克 ...

坦克要是也敲入的话 上个坡说不定就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克要是也敲入的话 上个坡说不定就散架了

呵呵,是啊,所以坦克上就麻烦了,只能牢固地固定,要不然还真能给爆出来。用在这个小机器人上就没什么大问题,负载轻啊。想把它弄出来都不容易

网友:
 高人! 建议射精

网友:
期待早日完工 共享成果

楼主:
上一张原型图

这个图对于爱好机器人的模友来说,肯定见过
我感觉,我做的这个宽度有点大了,虽然样子难看一点,但是脚上几个舵机的行程就可以大很多,应该动作也能漂亮点吧

网友:
 高人一个,关注中。。。。。

楼主:
今天收工!明天继续!

楼主:
刚刚把驱动板做了一半,又来上两张图,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清,一整天都没个点击

网友D:
这简直是机器怪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简直是机器怪物

六足机器怪物。当心什么时候晚上爬你家去,头上装个无线摄像头!

网友:
再顶一遍!哈哈哈,太爽鸟!

网友E:
这个东西好啊,你用的是什么控制芯片,学了没做这行后来一点都不会用了。

网友:
LZ,期待你那东东早日迈出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好啊,你用的是什么控制芯片,学了没做这行后来一点都不会用了。

AT89C52就够了,要是用78E516的话,64K字节够做一大套动作了。
这东西不大会忘的,稍微翻翻手册就能上手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的IO口是不能直接驱动MG995的,口线电流不够,必需得加一级放大电路(直接用来驱动3003和9252倒是没问题)而网上卖的驱动板,看照片都是IO口直接输出的,还必须自己加放大电路,还不如自己做呢...

舵机功率和舵机内电机有关系,大功率电机只要+5V电源功率足够大就可以了,舵机位置控制信号是PWM脉宽数字信号,与舵机功率无关
网上卖的24路舵机控制器可直接接舵机的,无需加放大电路
只是在接多路舵机时,总电流要十几A,要用大电流电源(锂电池),接在那个专用的大电流接头上即可
无论舵机功率大小,信号线的电流很小的,几毫安而已
我自己做的混控也是直接用AVR单片机I/O口直连舵机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对控制器这部分,我原来的想法是用AVR ATMEGA 32单片机+蓝牙
控制用笔记本加USB蓝牙卡,动作及控制程序都放在笔记本上运行
机器人端仅仅用蓝牙无线接收动作信号,单片机解码后操作舵机执行
如果再做好些可以用ATMEGA 32上的8路AD通道加一些传感器
比如超声波障碍传感器、加速度计、电子指南针等
但现有的蓝牙芯片带宽太窄,相当于高速串口
用来传图象好象还不行

网友:
透明的好干净,,

能做什么动作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功率和舵机内电机有关系,大功率电机只要+5V电源功率足够大就可以了,舵机位置控制信号是PWM脉宽数字信号,与舵机功率无关
网上卖的24路舵机控制器可直接接舵机的,无需加放大电路
只是在接多路舵机 ...

舵机位置控制信号是PWM脉宽数字信号,与舵机功率无关
这个确实无关,不过不知道兄弟有没有用过MG995,这个舵机如果直接用IO来驱动的话是根本不能走的,脉宽的高电平都被舵机的输入脚给拉低了(3003之类的舵机倒是没问题)。如果在每个IO口上加个上拉电阻,经过实测,该电阻在一两百欧的时候PWM波的上升沿还是有变形,而此时在低电平时,IO口的输入电流有50MA了,89C52的单口输入电流应不大于10MA,所有口的输入电流要不大于71MA,这样一来用上拉电阻的话,该电阻不能小于1. 5K(21路输出)。而此时上升沿的陡峭度就很差了。
舵机检测输入信号并不是检测脉冲的宽度,而是脉冲的电压有效值。昨天做了个实验,在输出1.5MS脉宽的时候,原来用1.5K电阻,舵机固定一个角度,当信号脚上再并上一个470欧的电阻时,舵机马上就走了一个角度(至少有5度),观察示波器,就是上升沿有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控制器这部分,我原来的想法是用AVR ATMEGA 32单片机+蓝牙
控制用笔记本加USB蓝牙卡,动作及控制程序都放在笔记本上运行
机器人端仅仅用蓝牙无线接收动作信号,单片机解码后操作舵机执行
如果再做好些可以 ...

我也想用ATMEGA32的片子,功能多啊。不过以前用下来的89C52之类的片子还有很多,而且都是DIP的,用起来比较顺手。功能扩展的话,我打算再弄个CPU来解决,暂时没打算去做PCB,以手工制作方便为主。无线控制,暂时打算用红外,主CPU做好所有的程序,然后用一个电视遥控器来控制它执行某一段动作程序。现在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想法,只是边做边想边改进,谁叫咱是业余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位置控制信号是PWM脉宽数字信号,与舵机功率无关
这个确实无关,不过不知道兄弟有没有用过MG995,这个舵机如果直接用IO来驱动的话是根本不能走的,脉宽的高电平都被舵机的输入脚给拉低了(3003之类的舵机 ...

哈哈,我没用过MG995,仅凭你说的现象,说明你的MG995信号输入电路设计有问题,我用过很多种舵机,都没这么恐怖的
Futba的3001、3003、9252、JR的几种常用舵机,包括我的油直上大扭力金属齿轮的9255
对接收机信号电流(非动力电流)都没这么大要求噢!
大功率舵机只是对UBEC或动力电池的的电流输出能力有较大要求而以,9255单舵机极限可能到1安培以上
信号接收器件的数字信号输入端应该是高阻态的
强制要求任何一个接收机每路控制信号输出(非动力电流)有50mA以上的电流驱动能力是不合理的
9通道难道控制信号就要0.5安培?AVR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算大了,极限也就40mA,一般都在20mA以下

另外楼主说“舵机检测输入信号并不是检测脉冲的宽度,而是脉冲的电压有效值”那说明MG995是老式模拟舵机的原理
它的原理是把PWM脉宽信号通过简单的阻容滤波网络转化成电压信号,然后与舵机反馈电位器电压比较来判断动作方向
现在的数字舵机及电调大多是直接识别PWM信号的高电平脉冲宽度的,灌入电流很小即可驱动
接不接电阻,以及驱动电压是否有波动,对舵机位置应该都没有影响的,这才是好舵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