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的450R35-F能用好盈30A的电调吗?

楼主(2007-10-30):
电调会烧吗?

网友A:
飞飞航线没有事的,做三D都不行的。
35A以下一般都是用的P型MOSFET和N型MOSFET配对用的。P型管内阻都比较大,很容易过热。
450建议用40A的电调,里面一般用的24个N型管子,发热量比35A电调或30A电调发热要小得多。

楼主:
感谢楼上,那配什么电调比较好,如配好盈的应选什么型号。

网友B:
25A的!
直机 好盈的电调25A 足够了!~~~

网友A:
如果飞400型以上的机子就最好用40A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