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电脑电源+12V的电压提高到14V给充电 ...
请问:怎样把电脑电源+12V的电压提高到14V给充电器供电?

楼主(2007-10-30):
如题.我的旧ATX才有11.7V!

网友A:
11v应该就可以了,我的就是这样供电的,没有问题

楼主:
不行啊!电流调大到1A就报警输入电压低了!

网友B:
电脑电源的电流输出是很大的啊,怎么会......

网友C:
电压不够电流再大也不能通过

网友D:
不可以随便调电压的 因为末级好多零件的耐压 尤其是电容 不是那个电压范围的 很容易 ¥%……—*(

网友E:
你仔细检查一下充电器电源连接线是不是没接触好?或者接线接错了?我的电脑电源黄线能输出12V10A,而蓝线只能输出12V0.8A。
电脑电源的输出品质还是不错的,没超出其标称输出电压的话,电压变动不大。冲11.1V锂电上1A很轻松啊

楼主:
以前有个贴讲这个的,怎么搜不到了!

网友F:
一般电脑电源都是12V高一点。LZ的电源老化了吧!
充电器12V就能稳定工作了!主要需求的是电流!

网友G:
估计那旧atx标是标多少a,但实际输不出来了,现在!

网友H(2007-12-05):
取样在5V你用12V当然会不行了呀

网友I:
我的也是用的旧电脑电源改的电源适配器!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我量了一下电压是11.6V左右波动!黄线12V输出标称是12A的,我用601BC设置3A来充都没问题!不知你那个为什么不行!

网友J:
改电压取样电阻,把上臂加大或下臂减小(在5V哪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