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10秒后的炸机......

楼主(2007-10-30):
上周做熄火降落时不小心炸了一副FK碳桨,粗粗检查了一下,没发现其他什么损失.一回家就换上了副新FK桨,周末没调就飞了....一起飞才发现,舵机齿打了,可是飞机已经无情地偏向了一边,任凭我怎么调整飞机斜盘都没什么反应,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大桨当割草机........这副可怜的FK碳桨只在空中停留了10秒不到便光荣了.........其他损失也不小.....轴传动也得换....
算了,就当花钱个教训吧.
本来想上录象地.....只不过实在太短太低级的炸机,还是作罢
带着郁闷的心飞大电龙,居然定点翻了20多个自旋翻,超水平发挥,看来以后得多刺激一下了....
本次炸机被在下定为本年度最悲壮炸机......

另架可怜的大电龙是另一个模友的,注意,大桨是V-BLADE,飞了3个起落........

网友A:
两架一起炸!漂亮!哇哈哈哈哈!
对于我们没有大暴龙的人来讲,最爽的事就是看你们炸鸟。

网友:
忒可怜了。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
慰问慰问,机机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注定要炸的。

网友:
 我要是有架收藏也好啊

网友B:
 小心点嘛........

PS: LZ是你极力推荐RD8000这个控的吗?

网友C:
是6001C桨?怎么不买6166C桨飞呢?好像差不了几块钱

斜盘舵机不是金属齿的?

网友:
烧钱烧的!

网友:
是有点悲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6001C桨?怎么不买6166C桨飞呢?好像差不了几块钱

斜盘舵机不是金属齿的?

6166C还是要贵不少地。。。好了没上6166C,不然更痛。。。
舵机是9252

让我郁闷的不是炸机本身,只是刚到飞场,本想爽一加仑地,可第一个起落的头10秒就炸机,油怎么进去地再怎么吐出来,电龙就充了一节电池,飞了3分半就没了。手里提着那原本2周前就消耗掉的那点油,只能在那里当看客。这种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点嘛........

PS: LZ是你极力推荐RD8000这个控的吗?

在下从来没用过RD8000,所以没可能推荐。
要说推荐的话,SPECTRUM的DX7值得购买,价格也不贵。

网友:
慰问!!!看来我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I can truly feel your pain, because I have a very similar experience two weeks ago. The interference from my original UBEC caused the lockup on all servos. After it got off the ground for a few s ...

你飞得是电龙?油的话只要降压器(regulator)就行了,用不着ubec地
如果你指的是align 2合1 降压器的话,那目前还没有人反映有干扰问题,但是存在电容脱焊导致接受断电fail safe的情况,用热熔胶跟胶布就能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电大龙不要用UBEC,用4.8V NiCd电池直接供电,我改了后再没有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从来没用过RD8000,所以没可能推荐。
要说推荐的话,SPECTRUM的DX7值得购买,价格也不贵。

了解,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架一起炸!漂亮!哇哈哈哈哈!
对于我们没有大暴龙的人来讲,最爽的事就是看你们炸鸟。

呵呵,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得是电龙?油的话只要降压器(regulator)就行了,用不着ubec地
如果你指的是align 2合1 降压器的话,那目前还没有人反映有干扰问题,但是存在电容脱焊导致接受断电fail safe的情况,用热熔胶跟胶布就能搞 ...

I have 600cf and 600np. What I have crashed is my 600NP. Yeah, the culprit is the 2 in 1 voltage regulator. The old style regulator caused intereference. Align is fully aware of the problem and thats why they released the new HE50H11T regulator. The issue is only repeatable with digital servos.

●專屬的防油/防水外殼設計,大幅減少燃油與水滴侵入而造成的損害。
●增加外部高頻干擾的濾波電容,有效降低外部雜訊(如高速高扭力伺服器)所產生的干擾。
●獨特的二合一設計,除了具備(BEC)降/穩壓系統,以提供接收器與伺服器電源的功能外,還內建一組火星塞的點火裝置,省卻傳統電夾插拔的麻煩。
●本產品採用線性設計,輸入電源為2CELL的Li-ion或Li-Poly電池,其優點為不會像交換式設計的BEC會產生干擾接收器的情形,免於摔機的恐懼。
●具備電源切換開關、電壓指示燈及點火指示燈功能,可由燈號判定電池殘量與火星塞的點火狀態。

网友:
悲壮呀!大龙炸机的场面肯定很震撼!

网友:
V桨啊~差不多1000REB啊FK的跟它没得拼

网友E:
厉害啊 自旋翻都会 真崇拜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