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离合器磨擦片???

楼主(2007-10-30):
各位大哥,你们直升机离合器上用的磨擦片经常 坏吗?我飞的雷虎30的磨擦片还没有飞几个起落就合不上了,换了新的,还是没飞二个起落就不行了。这样都没办法往高里飞,你们用的都是什么磨擦片呢???

网友A:
磨擦片就没换过,原厂的东西耐用啊。你看磨擦片磨损的情况如何?摔块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安装是否会偏心,磨损不均匀,局部磨损掉了。

网友C:
摔过机后 检查下有没有 烧掉离合片 (如果是摔下来后 发动机 有过大油门 高速转过 就基本上要换。不然可能会烂掉离合器。

楼主:
甩块没有装反,就是发动机在空转,起都起不来了。已经换了二个磨擦片了,是质量问题吗?

楼主:
甩块没有装反,就是发动机在空转,起都起不来了。打开看磨擦片被磨的十分光滑,甩块在里面打滑 。已经换了二个磨擦片了,是甩块还是磨擦片的问题?

网友A:
甩块和罩杯间隙看看是否过大。

楼主:
 那甩块和罩杯间多大的间隙合适呢??

网友D:
建议:
摔过机后,如果机子在摔下之后仍然没有熄火,再修理完毕后,需将离合器甩块压紧,即将甩块束紧。或者更换甩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