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终于暴发啦~哈哈哈

楼主(2007-10-30):
我把控,高频头,接收.都拆了.调了调旋扭,没用就再把它归位.排出功率不足的原因.后来再拆接收,在接收里我发现天线有一段地方特瘪,小心用刀划开,发现问题了.....线断在里面了.焊好.一开机.来了.哈哈.不拉天线阁2个房间都有信号了.

楼主:
HITEC6.问题依旧啊.接收只要一放上飞机就不行了..

网友A:
你的飞机是炭纤的吧,那样它会屏蔽信号的。

楼主:
是的SE.不过也太离谱了啊.为什么别人的不会呢.我挂在底板上也是如此

网友:
那就换掉侧板试试看效果怎样?

网友:
是不是金属或者碳纤的机身啊?得做一步屏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是炭纤的吧,那样它会屏蔽信号的。

如果接收机是PCM的,那就没问题的。

楼主:
兄弟门我找到原因了~~~~~~~~

网友:
什么原因啊?
说出来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啊

网友:
电直容易失控主要在于电磁信号多而紊乱,容易干扰控制信号,比如:电调,电机,所以应该注意多做一些屏蔽工作,电调的信号控制线应有防止干扰的磁圈这样就会好得多。

楼主:
还是准备换PCM接收了.不过我的HITEC好象难配的

网友:
目前好象还真的没发现有适合HITEC的PCM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