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专家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7-10-30):
——混合燃气需要多大的流速才能保证不燃烧。然后-进入开阔空间-可燃烧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啊 气体燃料密度太地 需要空间比液打的多

网友B:
这个象我等菜鸟是回答不上来了

网友C(2007-11-29):
不敢说是答案,不才愿意提供一点思路:
只要混合气体流速超过火焰的传播速度(化学反应传播速度),火焰就不会传到前方了
原理类似超声速,只要超过声音速度(当地声速),声音就不会传播到激波锥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