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好东西,希望国内的大大们仿制哈

楼主(2007-10-30):
发现一个好东西,十字盘水平器,结构及其简单,要价14美金,其实咱们完全可以自己制作(虽然人家主页上说不要买仿制品哈).

这个东西满有用的,不会上图,大家直接看连接吧

http://truebloodengineering.com/modules.php?name=gallery2&g2_itemId=15

使用说明:

http://truebloodengineering.com/ ... &pa=showpage&pid=10

这哥们还有两个产品,一个是9650舵机架,能保证9650处在最合适的位置,另一个是改进的油封,比原装的P3油封更好.

大家在上面连接上进入主页就可以看到了,都很简单,我们都可以自己做,我觉得他的创意是不错的.

网友:
十字盘水平器挺方便的,不过我们一般都是用眼睛目测,也问题不大,呵呵。

网友:
我来贴图出来大家方便看,图很多,少贴两张就看明白了,加的文字是我自己瞎写的,如果不对,请各位大大指出

就是这个东东

使用方法如下面的图
控先归零

取下旋翼头,留下十字盘

控的油门放到中间

先把舵机臂尽可能水平的装到舵机上面,然后进入控里面适当的调整舵机臂的角度,使得舵机臂水平。(我的控是JR 9X的,就是控里面的Sub Trim选项里面进行调整。)——根据xuesing 兄指出的,补充这一段重要的地方。

主轴上戴上这个平衡器

来个近点的图看看

然后调节连杆让平衡器的3个点和十字盘上面的三个突起接触,就算是调平了,呵呵。

叽里呱啦,省略文字若干。。。。。。(主要是俺没耐心翻译   ,其实更主要是俺的英文都丢完了)

完成了,可以安装上旋翼头起飞啦。。。。

网友:
是很不錯,但是10字盤通常不要求水平~

网友:
舵机固定座倒是不错,希望有人开发一些出来。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如果中心不在主轴上,十字盘就不能调成水平

网友:
你可以上helifreak.com上看一下BOB WHITE,就是置顶贴做450SE安装调试录相的老大对这个的评价:这个东西你会很少用到,用一次只后,它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买它的钱还不如买两副大桨有用.
其实我们实际装机中靠目测就可以了,这个东西用处不太大

网友A:
基本靠悬停来调,机械水平不一定是准的,到最后还是要看飞行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靠悬停来调,机械水平不一定是准的,到最后还是要看飞行的情况

正解

网友:
不是用那种水里的气泡水平的吗

网友:
机械水平还要考虑副翼的问题,用来调3C的飞机不错,450么,没意义

网友C:
舵机支架值得参考,原来的舵机装尾管上重心不好平衡,而且摔机后舵机容易给副翼打坏.@#$@#%@#$
但是401又要装在何处呢?

网友D:
如果十字盘水平了,悬停肯定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十字盘水平了,悬停肯定不稳

会向左边飘是不是?

网友:
舵机座长什么样呀?我的就是9650的尾舵!

网友:
9650的安装座感觉有用!

网友:
刚好9650炸了,马上做一个.

网友:
支持冰大继续自制和不忘惠及众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支架值得参考,原来的舵机装尾管上重心不好平衡,而且摔机后舵机容易给副翼打坏.@#$@#%@#$
但是401又要装在何处呢?

他的401是装上面的,他有两款9650舵机座,新的那款比较大,下面装舵机,中间固定在尾管固定座上,上面正好是401的盾牌, 呵呵

网友:
设计的好 但是要把 大桨拿下来 怎么弄个 直接测试 不需要拿大桨夹也不需要拆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401是装上面的,他有两款9650舵机座,新的那款比较大,下面装舵机,中间固定在尾管固定座上,上面正好是401的盾牌, 呵呵

这个舵机座设计的不错,制作起来也很简单。不知道谁有加工能力,可以加工几个。

楼主:
等版大用波纤做就好了吗,版大侧板都作了,这个算个啥

楼主:
至于这个十字盘调平器,笑傲江湖基本翻译全了,但是中间漏掉了一段,可能会使大家误解,原作者是先调平舵机臂.再调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的,在舵机一致性好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保证推螺距的过程中十字盘总是水平的.

至于有人说十字盘调平了悬停会不稳,这种说法说实话我没理解,起飞时因为陀螺效应机身往左飘可不是靠调歪十字盘来解决的,呵呵,直升机悬停时机身也是歪的,这也不能靠调歪十字盘来解决,这不是正路子阿.

从效率上来讲, 悬停左飘的问题应该在十字盘水平的前提下用副翼舵量修正(当然可以用TRIM咯,真直升机也是这样子的), 这才是3C的正路子. 如果用十字盘不水平来克服这个问题,那么在螺距和副翼交联变化的情况下, 十字盘会出现左右不一致的问题, 这时候怎么办? 再调TRIM? 那就变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了

网友:
水多加面,面多了加水,盆里盛不下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这个十字盘调平器,笑傲江湖基本翻译全了,但是中间漏掉了一段,可能会使大家误解,原作者是先调平舵机臂.再调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的,在舵机一致性好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保证推螺距的过程中十字盘总是水平的.
...

呵呵,说的对,我没怎么看内容,马上修改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
好东东,都可以自制

网友C:
舵机支架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如果调整皮带松紧会影响中立点.支架要做小小改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支架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如果调整皮带松紧会影响中立点.支架要做小小改良.

那你就快改良吧,呵呵

网友E:
两样东西都很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样东西都很错

我汗一个

网友F:
感觉还是BOB WHITE的关于CCPM的调节录像更加实用,他还提到了交感的问题,借这个帖子对译者也表示敬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BOB WHITE的关于CCPM的调节录像更加实用,他还提到了交感的问题,借这个帖子对译者也表示敬意。

哪里有这个录像啊?

网友:
因為國內沒賣, 我也從美國買回來了, 11.2美金,運費....唉....不說了
但是真的很好用,調整很方便,不會有視覺上的誤差,

网友C:
:舵机支架做了一个,问题比较多,而且受力也不好,结果9650还是放尾管上了.这个方案的难点在于如何快速地调整尾控制杆长度.在401下置的情况下,舵机太靠外支撑刚性不够,需要在尾巴上另外加支撑,结果令调整非常麻烦,装好后我用了一次就拆了.效果还是可以,但不好用.

网友G:
冰大还是搞技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