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大肚子的问题

楼主(2007-10-30):
电池大肚子大多数是由于电池过冲,或是过放,造成的,是不是因为电池没有保护板啊,那为什么不给他加个保护板呢,是不是那样的话就限制了它的放电电流了,高手说一下

网友:
保护板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要是在天上保护直接掉下来可不好啊

网友A:
主要是电流跟不上,保护板目前最大电流2A,对模型来说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流跟不上,保护板目前最大电流2A,对模型来说没有意义。

有道理,以前我想过用手机电池里边的保护板来试试,就是电流不大,流产了。

网友:
一看标题,以为有人找到防止电池大肚的有效办法了

网友:
过充大肚有时可缓解,过放大肚就没得救了。

网友:
保护板据说就是用来保护过充的!

网友:
目前充电还好,放电时保护板的电流不够

网友:
不能加保护的,飞行状态不能断电。最多只能用LED警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