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LAMA的控,改成。。手(名字不清楚)

楼主(2007-10-31):
如题,应该是美国手吧。左手是油门和尾转向,右手是控制倾斜盘前后左右的,谢谢各位。

网友A:
下载这个ESKY的官方教程
产品名称:发射机左手换右手
http://www.twf-sz.com/china/download/manual/left-right.pdf

网友:
美国手好,一开始就学美国手,以后自悬翻简单了

网友:
交换左右手电位器,交换左右手的簧片
查找一下论坛里,有很多这种贴子的。

楼主:
谢谢各位,控已经成功改装完毕了,下午试了下,不错,嘿嘿。

网友:
我的控已经改了这样的手! 方法很简单 以前有好多帖子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这个ESKY的官方教程
http://www.twf-sz.com/china/pic/down/0042.jpg产品名称:发射机左手换右手
http://www.twf-sz.com/china/download/manual/left-right.pdf

这个教程不错~ 呵呵

网友:
好像没这么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