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 电调问题!~

楼主(2007-10-31):
好盈40A 电调 原来自检通过后会唱歌的,
现在通过自检后 不唱了,其他功能都好

网友:
能用就行了啊

网友:
新版的是不唱歌的

网友:
芯片烧了,不影响使用不算了,否则要给好盈去修吧。

网友:
对的,我的就不唱歌了

网友:
我的25A有时唱有时不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继续用

网友:
我的新的也不唱了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得它不唱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40A 电调 原来自检通过后会唱歌的,
现在通过自检后 不唱了,其他功能都好

您有设定卡吗?如果有,可以试着用设定卡重新写歌曲进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