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600,老鸟进来看看配置,谢谢!

楼主(2007-10-31):
朋友淘汰的二手600n一架
朋友送的539两个,3001一个,3003一个;还差个锁尾,请老鸟推荐一个
朋友送的雷虎30排气管(听他说不带加速的)和30雷虎木浆
三叶发动机

以上配置,可以吗?

网友A:
不要命的可以飞。

网友:
2个539??斜盘怎么得也得3个一样的舵机!
539和3001都可以用在斜盘上,但只能飞小航线和悬停。

锁尾使用9254+GY401足以。

米足的话斜盘直接上92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命的可以飞。

 要命的话 要怎么改?

网友:
600上用这些30的东西差了点吧
如果不是CCPM的话,升降和副翼用一样的舵机,3001推螺距,3003油门,就这么将就吧

网友:
亚拓的600n是50級的

三叶的發動机是50的嗎?如果是,那排氣管就不能用了

如果不是50的發動机,那引擎和排氣管還是不能用的

至於舵機,建議三個都是一樣的型号

网友:
 配置太低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送我东西呢?

网友:
配置确实太低了,不过再怎么配置也绝对不能用木桨飞50级别的油直。那样太危险,容易射桨的

网友B:
3001做50级斜盘太吃力了
中档配置是 9252*3 3001*1 401+9254(推荐jr 770T+8900)
发动机排气管怎么地也得50级吧。。。
上油直前就要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在电子设备上省钱没有意义,资金没到位的话还不如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1做50级斜盘太吃力了
中档配置是 9252*3 3001*1 401+9254(推荐jr 770T+8900)
发动机排气管怎么地也得50级吧。。。
上油直前就要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在电子设备上省钱没有意义,资金没到位的话还不如再等等

就听老大您的,等下就去找老板预知后几个月的工钱,配置更换如下:
600n(朋友淘汰的)+os50兰头+亚托排气管(朋友淘汰的)
539×3(朋友送的)
401+9254(朋友淘汰的)
亚托碳纤大浆(朋友淘汰的)
9xII(朋友淘汰的)

这样的配置,飞飞航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听老大您的,等下就去找老板预知后几个月的工钱,配置更换如下:
600n(朋友淘汰的)+os50兰头+亚托排气管(朋友淘汰的)
539×3(朋友送的)
401+9254(朋友淘汰的)
亚托碳纤大浆(朋友淘汰的)
...

539用在600N上有点勉强,发动机首选OS50蓝头,三叶不是不行.对于新手而言不便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539用在600N上有点勉强,发动机首选OS50蓝头,三叶不是不行.对于新手而言不便调试.

謝謝大大的解釋

网友:
LZ,麻烦你把你那朋友的姓名,手机,住址告诉我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