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飞lamaV3,用电脑电源12伏都带不动,什么原因?

楼主(2007-10-31):
平常主要在卧室内飞lama,来回充电比较麻烦,就想用稳压电源代替试试。考虑电流较大找了一个电脑电源,5伏电流在18安,12伏电流为14安。先用5伏电源接上机子,螺旋桨刚刚能转,根本不行。然后再接上12伏电源,推动油门,螺旋桨转速比5伏高多了,但也飞不起来,四合一指示灯变红色,显示电量不够。那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请赐教。

         经过再次试验,lama终于飞起来了。关键是电源线不能太细,用家庭常用的胶皮电源线就可以。原来用的是一般稳压电源拆下来的电源线,质量太差。连接电表显示,lama飞起来需要2安以上的电流。用电脑电源12伏飞lama很方便,但有点不安全,最好把电压改到8伏左右。
电子市场上旧电脑电源10-20一个,买一个改改,放到室内飞lama,太方便了,想飞就飞,不需要等待充电了。注意的是,电源线连接处要固定在机子下方的重心上,免得影响飞行稳定性。

网友:
放电量不够。

网友:
ATX电源有保护··要用变压器才行

楼主:
我用笔记本的开关电源也不行,看来高级东西不能用。谁能推荐一个大电流稳压器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LZ准备在家放风筝吗:loveliness:

楼主:
是呀,玩起来多方便呀,不用充电,随时可以飞。在卧室里练好了,出去飞害怕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笔记本的开关电源也不行,看来高级东西不能用。谁能推荐一个大电流稳压器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电源线怎么联啊?打算搞线操纵?

网友:
精密电压基准IC TL431是T0—92封装如图1所示。其性能是输出压连续可调达36V,工作电流范围宽达0.1。100mA,动态电阻典型值为0.22欧,输出杂波低。图2是TL431的典型应用,其中③、②脚两端输出电压V=2.5(R2十R3)V/R3。如果改变R2的阻值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基准电压大小。图3是利用它作电压基准和驱动外加场效应管K790作调整管构成的输出电流大(约6A)、电路简单、安全的稳压电源。
    ,220v电压经变压器B降压、D1-D4整流、C1滤波。此外D5、D6、C2、C3组成倍压电路(使得Vdc=60V),Rw、R3组成分压电路,T1431、R1组成取样放大电路,9013、R2组成限流保护电路,场效应管K790作调整管(可直接并联使用)以及C5是输出滤波器电路等。稳压过程是:当输出电压降低时,f点电位降低,经T1431内部放大使e点电压增高,经K790调整后,b点电位升高;反之,当输出电压增高时,f点电位升高,e点电位降低,经K790调整后,b点电位降低。从而使输出电压稳定。当输出电流大于6A时,三极管9013处于截止,使输出电流被限制在6A以内,从而达到限流的目的。本电路除电阻R1选用2W、R2选用5W外,其它元件无特殊要求,其元件参数如图3所示。

网友:
线路损耗,先确认你用的供电线缆的质量,一般用胶皮多股细铜线,线不能太长。最明确的方法就是用表测量电阻,最好别大于1欧姆 用公式U=IR算一算就明白了

网友:
要是能用电源线玩LAMA简直太舒服了!

网友:
lama工作电流有10A以上吧~~一般的电源不行哦~

网友:
估计楼主的线又细又长,推油门量一量拉玛端的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电路图。但lama工作电流在8A左右,输出6安的电流恐怕不行。另外用lm317加扩流电路是不是简单点?

楼主:
估计电源线是不是细了,晚上用粗线再试试。我再量量通过lama电压电流。按说12伏14安的电脑电源应该可以的,既然标的14安输出电路应该不会保护。

网友:
不用带任何 稳压装备 直接把变压器的功率设置到 200 以上 然后加个 大功率的 二级管 就可以了

网友:
移动式电风扇!

网友:
LZ强!居然打算把LAMA改成有线的~

楼主:
好玩呀,室内练好八面悬停,小航线,出去就无敌了。

网友:
启动电流太大,入不付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电路图。但lama工作电流在8A左右,输出6安的电流恐怕不行。另外用lm317加扩流电路是不是简单点?

lama悬停电流在3.8-4A左右

网友A:
凡是小型开关电源类的都不适合做动力电源的,变压器的还可以考虑,但决不能有稳压管,除非一大堆稳压管并联;
    以前在刚到模型厂干时测试400车用电机,就带了个7X3.2的木桨,用7.5V20A的稳压电源连启动都不行,换成7.2V1200的镍电,立马疯转!5A3V的稳压电源连130-3020的高速四驱车马达都带不转,用两节南孚AA电池正常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凡是小型开关电源类的都不适合做动力电源的,变压器的还可以考虑,但决不能有稳压管,除非一大堆稳压管并联;
    以前在刚到模型厂干时测试400车用电机,就带了个7X3.2的木桨,用7.5V20A的稳压电源连启动都不 ...

把电源的过流保护拆了试试,肯定行

楼主:
我用的航嘉冷静王电脑电源,标称12伏输出为14安,应该可以的。关键是电源线要能保证大电流通过,现在用民用电源线正常飞行,只是有电线在下面拖着,飞机反应比较迟钝,特别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
我感到主要是电线上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