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扫齿怎么处理啊!~(借的图图)

楼主(2007-10-31):
呵呵!~实在是晕!

我最近老是扫这个齿轮,郁闷!~

兄弟们看看,有什么好 的修复方法没!

图是借坛子上的!~多谢先

网友:
正常啦,有钱的话还是买65MG省心,否则就买齿轮换吧,15块一组齿轮。

网友:
一个字

换!

当然不用全换了,扫那换那。

不要试图修复!

网友:
还是换成65MG舵机为好

网友:
换齿轮  要不就直接换舵机

网友:
我一般都是5 ,6付的买来准备着.

网友:
转一下接着用,我的也和图上的一样扫了一根齿

网友:
就图上这个齿最容易扫!

网友:
换成品齿轮不错

楼主:
成品齿轮  一般多少米啊!?~

不知道在哪里买哦

网友:
我是买了几个舵机, 轮流使; 扫的不严重就把齿轮转个角度, 接着用;
有米换成65MG就可以了;

网友A:
一次过,不会再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过,不会再扫了

、。

兄弟这个金属的哪有卖啊!急需哦!~

网友:
12#的高手,怎么做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次过,不会再扫了

是PS的图片吧,快告诉我怎么弄的。就算这样也会扫大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S的图片吧,快告诉我怎么弄的。就算这样也会扫大齿的

人家是自己做的,这个兄弟相当厉害!

网友:
呵呵
这年头
看啥图片都有说PS的
嘿嘿~~

网友:
在开模的时候精度不高,还有就是齿轮材料不好,如果是高纯度的POM的材料的话应该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