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 和西安孵化 兼容?

楼主(2007-10-31):
我查过以前的帖子,都说西安的接收配TDF的控没问题的啊
网上买了个红色的6通72M兼容futaba,回来不能用
我的控6C,用雷鸟的接受都好好的
西安的,加上电只是偶尔电调会叫一声,或者,偶尔插上电3秒之内可控,过3秒就没反应
哦,晶体用雷鸟的、esky的、TDF的都这样
谁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俺RP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频偏,尝试调下接收机中周。
或者,我趁火打劫,便宜点我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劫没戏。。。。。。 谢谢解答 虽然还是不确定

网友A:
我用WFLY6A+孵化器6通,刚开始一切正常,后来出现无规律失控,最后直接无反应,经仔细分析,发现是中周频偏造成,试微调中周磁帽,恢复正常。兄弟不妨一试(调前一定要记下原位置,以备调节无效时恢复)

网友:
我用WFLY6A+孵化器6通,刚开始一切正常,后来出现无规律失控,最后直接无反应,经仔细分析,发现是中周频偏造成,试微调中周磁帽,恢复正常。兄弟不妨一试(调前一定要记下原位置,以备调节无效时恢复)
这位兄弟,可否祥细讲讲如何做,我的是天地飞6A,+原接收,有时会出现小小的跳舵.

网友:
我晕,中周调一定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