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主桨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10-31):
我的机机是E013的

看帖子说机器静止时用手推动主桨,主桨会顺畅的转1~2圈    但我的飞机用手推动主桨感觉有阻力  他不会顺畅的自己旋转

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大家的主桨都是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是不是皮带太紧了,检查各个轴承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太紧

网友:
LZ是正常的
016,013这些机都不能像450那样非常顺畅的转主桨的

网友:
我一个同事买的这个类型机,
就是不能拨的顺利的。
刚买回来的时候也是十分的困惑的.
但是充电飞行很正常.
不用担心.

网友:
倒是我问一个主浆调试的问题:
A,B桨出现双桨的现象.
A(红色标签)在B(兰色)的上方.
把A和B对调一下桨夹安装,还是A在B的上方.
油门越大,双桨拉的越开越明显.
桨高速旋转时,下方几乎感觉不到空气的推力.
这种现象应该怎么调试让双桨消失?
是什么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时下方无明显气流,是螺距调得不够,与双桨问题一样是必须调好的,另一方面主要该查看的是PIT舵机的推拉方向,我的JJ最开始就是PIT舵机的逆转开关拨反了,气流不是向上推动飞机上升,而是不断的给机体加压,能飞 ...

我的是双桨,同时下方无气流.
目前怀疑是因为双桨导致了无气流现象.
但是不知道怎么调整.
PIT舵机的推拉方向是指什么?

楼主:
原来是正常的啊  那开始调节别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桨转起来下边一定要有很大气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桨转起来下边一定要有很大气流吗

我是抓手上调试双桨的,
50%以上的油门,没任何气流,飞机怎么可能往上飞呀...
我已经有esky lama V4了,它室内飞起来,经过头顶的风比任何风扇都强的多.非常猛的。
还只是60%左右保持同一水平面的动力.
虽然我这个56#还未飞起来感觉过,但是大桨转起来,下面气流肯定要非常强的.

网友:
如果楼主大桨转起来下面没有气流
那么可能跟我碰上一样的问题了。
出现双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