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7-10-31):
460FX配多大的电调合适?
电调是不是电流越大越好呢?

网友A:
电调大点有好处 电调不容易烧
电机烧了可以重新绕 才几块钱 自己就可以修 电调烧了 就费钱费时了 会修的人还少

网友B:
是啊,电调尽量大一点选。
450一般来讲40A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