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尝试了下自旋式熄火降落。。。。。。

楼主(2007-10-31):
一直在练习悬停,特别是自旋定点悬停,昨天在第6块电池的时候,正在走航线中,飞机突然开始自旋!第一反应是401挂了!当时大概10米高度,心一横,切熄火开关!450高度掉的真他快,要落地时螺距推到顶也已经没啥升力了,主要是走航线大桨转速不够高!以前从没这么重的降落过!机机落地后赶紧跑过去,NND!皮带断了!真是无语了!只能苦笑!仔细检查一下,损失不大,脚架落地太重弯了一点,副翼杆弯了,其他都完好,收拾好东西收工!

真是一架烦心的V2!今天换好GL皮带!调试好刚到的9X2,改日再飞!

总结:基本练习是关键,如果不会熄火降落这次损失可就大了!同时也说明了熄火降落真的能在危机的时候救回飞机!

网友:
亚拓的原装皮带确实是够垃圾了

网友:
请问什么叫自旋定点悬停?

网友A:
我等你出9X2哈....哈哈....越重的桨越容易实现熄火降落.....我试过一次

网友:
皮带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越重的桨越容易实现熄火降落”   当然了

网友:
原厂皮带是挺垃圾的,赶紧换吧

网友:
呵呵,楼主还没搞清出什么叫做自旋降落..

网友:
注意皮带跑偏的问题

网友:
估计皮带空中就断了

网友C:
很多时候皮带断掉并不是因为皮带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跑偏后卡死,加上主桨转速高把卡死的皮带扯断了,不知道你换上了带槽的压带轮没有,我的se刚装的时候就换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断过皮带,而同时朋友买的v2因为没换压带轮已经断掉几根皮带了,最后换了压带轮后一直没断过

网友:
上401看来也不保险啊,干脆上601算了

网友:
楼主啊楼猪,,,好象上了V2还真有点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时候皮带断掉并不是因为皮带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跑偏后卡死,加上主桨转速高把卡死的皮带扯断了,不知道你换上了带槽的压带轮没有,我的se刚装的时候就换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断过皮带,而同时朋友买的v2因为 ...

对的。

网友D:
呵呵,我的皮带是找同步带厂买的,那个质量真叫好啊

网友:
没飞多少起落啊

网友:
如果卡死只要一次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等你出9X2哈....哈哈....越重的桨越容易实现熄火降落.....我试过一次

错了,,不是越重越好,,你说的不是熄火降落,,那是靠惯性做的,,

网友:
1,皮带跑偏
2.原装皮带质量差

以上2个原因赞成

网友:
说说看熄火降落怎么玩?

网友:
其实收油了炸就不会很严重的哈

楼主:
皮带已经换了,依然没换带槽压带轮,如果还是20几起落就断了,那就可以证明不是YT皮带的问题,如果换了付厂皮带不断了,只能说明YT皮带质量太差。

飞机是用来飞的,飞了谁也不能保证不炸,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已经换了,依然没换带槽压带轮,如果还是20几起落就断了,那就可以证明不是YT皮带的问题,如果换了付厂皮带不断了,只能说明YT皮带质量太差。

飞机是用来飞的,飞了谁也不能保证不炸,玩的开心就好。

不用再看了,直接换压带轮,否则飞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阴影的,皮带空中扯断很容易导致摔机的,我的观点是摔机可能避免不了,但是因为机械故障和无谓的摔机要尽量避免,摔多了飞机的精度会下降很多的,而且技术也得不到提高,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的皮带是找同步带厂买的,那个质量真叫好啊

还有同步带厂生成这个?哪里有?弄一些来给大家用用

网友:
我的皮带一般都是二个月左右定时更换,要消除隐患啊!

网友:
好像是因为皮带断掉才在空中自旋的吧!

网友E:
今年亚托的皮带就是有问题,我最近用了4根新的原装皮带,最长的飞了8个起落

就不敢飞了,最短的只飞了5个起落就换下来了,血的教训哈,换了其他品牌的飞了30多个起落,还摔了1次都没有问题哈,但亚托去年的皮带还好,今年的皮带中间的线太容易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不敢飞了,最短的只飞了5个起落就换下来了,血的教训哈,换了其他品牌的飞了30多个起落,还摔了1次都没有问题哈,但亚托去年的皮带还好,今年的皮带中间的线太容易跑出来了

亚托的皮带是比较脆弱,不过转动的阻力要比副厂的要小,而且很多原因是因为跑片造成的,换压带轮以后你再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已经换了,依然没换带槽压带轮,如果还是20几起落就断了,那就可以证明不是YT皮带的问题,如果换了付厂皮带不断了,只能说明YT皮带质量太差。

飞机是用来飞的,飞了谁也不能保证不炸,玩的开心就好。

不要因小失大啊,还是小心谨慎的好.

网友:
请问GL皮带多少钱一根

网友:
估计LZ的401完好无损,是皮带断了,才自旋的。我猜对了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皮带跑偏不是换压带轮就可以解救,那是误导新手,或是您的经验还是不够: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F:
皮带跑偏不是换压带轮就可以解救,那是误导新手,或是您的经验还是不够:loveliness:

我说的皮带跑偏是在相关部件安装都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目前只有更换带槽压带轮才能解决,我自己和周围的朋友发生过10多例了,无一例外的是采用更换压带轮这种办法,并且更换以后就没发生过了。这个情况包括台湾的蓝色机械鸟都无法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那么请问您所说的误导又是指的什么?请吧您的经验分享以下

网友:
呵呵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亚拓现在的皮带好象是不行,也是只飞了10个起落吧,里面的线头都出来了,还跑偏,结果掉下来了 ,换了个安大的,现在飞了40多个了吧,都还好。

网友:
我的原装皮带飞了大约四百起落才断

网友:
兄弟也是美国手啊,哈哈

网友H:
请问熄火降落时是不是要把油门退到最大,效果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