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思路,看见大家为锂电的充电烦恼,俺要开发大电流锂电保护板了!

楼主(2007-10-31):
只要有了大电流锂电保护板,什么样的酒都能喝了。

楼主:
不就是到设定电压自动截止放电输出和充电输入吗?电流不加限定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输出不能截止,只能降低

网友:
这样电池单体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就是到设定电压自动截止放电输出和充电输入吗?电流不加限定就可以了。
呵呵!

电流不加限定?等着你的大电流板烧吧。还有锂电在刚开始充的时候应该是要恒流的。要不然你直接做个4.2xN的稳压电源电源就解决了

网友:
可能刚刚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了。
楼主是想做保护板不是充电板啊,不过这样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充电的时候必须用恒流电源?
如果用能自动检测电压的商品充电器,你的电路能保证多少的压降呢?
过放电保护对于输出电流比较稳定的电池是比较有用的,但是3D时的飞机那电流变化很大,电池的端电压变化也很大,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算法来确定电池已到过放状态,要是过早了,那就要炸大了!要是晚了,那还不如电显来看呢

网友:
基本上不实用

网友:
主要是因为负载变化太大,所以这个东东难搞

网友A:
LZ权当自己学习的作业吧

网友:
什么样的酒都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权当自己学习的作业吧

俺高小五年级毕业,作业的生活是难弄了,只能出个思路,呼个口号了。
 :loveliness:

网友:
怎样才能保证电压判断是准确的?充电器就贵在这个上面啊!

网友:
是否可以用放出的电量来判断电池的放电情况?
^_^,我乱说的哦

网友:
做个平衡放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