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机~高手来指导下~!

楼主(2007-10-31):
新手~玩那种机机好啊????雷鸟?ESKY004?还是华科尔的4#啊?

网友A:
其实丘比特飞行特别稳!

网友B:
雷鸟耐摔 如果真的不会飞 雷鸟不错

网友C:
我建议买004!今天看了确实精致!

网友D:
004..螺旋头做工比较好....4#的飞机都比较耐摔

网友E:
004比较耐摔,操控手法、感觉和450级别的机子差别不大,而且调整经验也有用。
雷鸟、4#都差不多,但004价格比这两种都低

网友F:
4#
我是用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