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告诉我止推轴承是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10-31):
哪位告诉我止推轴承是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一直听到这个词,可我一直在我的直升机上找不到这个东西,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哪位能帮我上个图片介绍一下作用?如果没有它,会怎么样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人知道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B:
轴承分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直升机上用的止推轴承属于滚动轴承,也叫平面轴承,主要用来承受轴向力,止推轴承分三个可分离的构件:紧环、松环和滚动环,滚动环夹在松紧环之间。

网友C:
还是不懂,最好上个图来说说。

网友D:
推力轴承是用来专门承受轴向力的专用轴承,就是轴垂直的方向的力的轴承.
推力轴承也称作止推轴承.
止推轴承一般是由两个止推垫片或更多止推垫片和若干滚动体组成,一般止推垫片分为轴片和座片,滚动体一般最常见型式是由铁质或铜质保持架组合成整体.该类型轴承最常见是钢球式推力轴承.
推力球轴承样式见以下网页.
http://www.4mt.cn/browse/MainFra ... tle=&MainId=132725#
推力球轴承

网友D:
1、轴承
滚动轴承 在支承负荷和彼此相对运动的零件间作滚动运动的轴承,它包括有滚道的零件和带或不带隔离或引导件的滚动体组。可用于承受径向、轴向或径向与轴向的联合负荷。
角接触轴承 球与套圈公称接触角大于0°,而小于90°的滚动轴承。
外球面轴承 有外球面和带锁紧件的宽内圈的向心滚动轴承。主要供简单的外壳使用。
直线运动轴承 两滚道在滚动方向上有相对直线运动的滚动轴承。
球轴承 滚动体是球的滚动轴承。
深沟球轴承 每个套圈均具有横截面大约为球的周长三分之一的连续沟型滚道的向心球轴承。
推力球轴承 滚动体是球的推力滚动轴承。
滚子轴承 滚动体是滚子的滚动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滚动体是圆柱滚子的向心滚动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 滚动体是圆锥滚子的向心滚动轴承。
滚针轴承 滚动体是滚针的向心滚动轴承。
球面滚子轴承 滚动体是凸球面或凹面滚子的调心向心滚动轴承。有凸球面滚子的轴承,外圈有一球面形滚道;有凹面滚子的轴承,其内圈有一球面形滚道。
推力滚子轴承 滚动体是滚子的推力滚动轴承。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滚动体是圆柱滚子的推力滚动轴承。
推力圆锥滚子轴承 滚动体是圆锥滚子的推力滚动轴承。
推力滚针轴承 滚动体是滚针的推力滚动轴承。
推力球面滚子轴承 滚动体是凸球面或凹面滚子的调心推力滚动轴承。有凸球面滚子的轴承座圈的滚道为球面形,有凹球面滚子的轴承轴圈的滚道为球面形。
带座轴承 向心轴承与座组合在一起的一种组件,在与轴承轴心线平行的支撑表面上有个安装螺钉的底板。
关节轴承 滑动接触表面为球面,主要适用于摆动运动、倾斜运动和旋转运动的球面滑动轴承。
组合轴承 一套轴承内同时由上述两种以上轴承结构形式组合而成的滚动轴承。如滚针和推力圆柱滚子组合轴承、滚针和推力球组合轴承、滚针和角接触球组合轴承等。
其他轴承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结构的滚动轴承。

网友D:
2、轴承零件
轴承零件 组成滚动轴承各零件之一,但是不包括所有的附件。
轴承套圈 具有一个或几个滚道的向心滚动轴承的环形零件。
轴承垫圈 具有一个或几个滚道的推力滚动轴承的环形零件。
平挡圈 一个可分离的基本上平的垫圈,用其内或外部分作为向心圆柱滚子轴承外圈或内圈的一个挡边。
斜挡圈(可分离的) 一个可分离的有“L”形截面的圈,用其外部分作为向心圆柱滚子轴承内圈的一个挡边。
中挡圈 在具有两列或多列滚子的滚子轴承内的一个可分离的圈,用于隔离两列滚子并引导滚子。
止动环 具有恒定截面的单口环,装在环形沟里,将滚动轴承在外壳内或轴上轴向定位。
锁圈 具有恒定截面的单口环,装在环形沟里作为挡圈将滚子或保持架保持在轴承内。
隔圈 是环形零件,用于两个轴承套圈或轴承垫圈之间,或两半轴承套圈之间或两半轴承垫圈之间,以使它们之间保持所规定的轴向距离。
密封圈 由一个或几个零件组成的环形罩,固定在轴承的一个套圈或垫圈上并与另一套圈或垫圈接触或形成窄的迷宫间隙,防止润滑油漏出及外物侵入。
防尘盖 是个环形罩,通常由薄金属板冲压而成,固定在轴承的一个套圈或垫圈上,并朝另一套圈或垫圈延伸,遮住轴承内部空间,但不与另一套圈或垫圈接触。
护圈 附在内圈或轴圈上的一个零件,利用离心力以增强滚动轴承防止外物侵入的能力。
滚动体 在滚道间滚动的球或滚子。
保持架 部分地包裹全部或一些滚动体,并与之一起运动的轴承零件,用以隔离滚动体,并且通常还引导滚动体和将其保持在轴承内。
隔离件 位于相邻的滚动体之间并与之一起运动的轴承零件,用于隔离滚动体。
球 球形滚动体。
滚子 有对称轴并在垂直其轴心线的任一平面内的横截面均呈圆形的滚动体。
滚针 长度与直径之比率较大的小直径圆柱滚子,一般长度在直径的3~10倍之间,但直径通常不超过5mm。滚针头部可以有几种形状。

网友E:
楼上的真详细!!

网友C:
看了上述网站的介绍,明白了。为了造福他人,代上图。

网友F(2008-08-09):
收藏功能不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