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的布线

楼主(2007-10-31):
配置:JR RS10DS   FUTABA401   FUTABA9257   SJM402三只  原厂电机\电调,偶喜欢正装锁尾舵机,而原装舵机架不合适,故换成WING的,联杆也变成碳纤维的,65MG偶用过,炸机坏过两只,换金属齿修复,但要命的是会突然跳舵,倒向一边,害偶炸过3次SJMPRO400,2次WING450,故而已出掉,SJM402的确不错,全金属数码的,稳定性很好,偶以飞过多次,从未出事,偶现在服役的有九只,也炸过,未扫过齿,偶还有一套金属齿至今闲置.另原装电调输出为5.5V,而9257为4.8,将红线减断,串二只二极管5407,电压降至4.67V,OK的啦

网友:
布线看着很清爽的说.

另:跳舵的65MG也能出掉..

网友:
电调放前面小心闷死.....

网友A:
舵机的线可以全部走在侧板里面。。。不外露,更好看

网友:
401和9257都有点危险

网友:
楼主相片拍的不错,对机机也很热爱...

尾舵机不安全,摔机的坏副翼会打到...401应该反装,装下面去....别的问题不大

网友:
线很整洁,不过电调前面两颗

网友:
接收机这么放也不错啊,线看起来很整洁

网友: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看的  ,LZ还是把陀螺装下边去吧

网友:
9257 装这么后面,重心没问题吗

网友:
确实好看,不过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线可以全部走在侧板里面。。。不外露,更好看

网友:
.....舵机走线在侧板里面的,布在外面象什么样子

网友:
不错啊.就是401看着悬啊~~

网友:
呵呵 不错的布线~帮顶了~

网友:
绑在尾撑杆上的线是干吗用的?不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