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么把LAMA 0404控改为外接电源

楼主(2007-10-31):
模拟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还要用电池实在比较浪费?想把控改为外接电的?

LAMA控的接点口是12v的,内负外正的。但是LAMA自带的这个变压器是内正外负的,所以我们第一要把这个换过来。我们需要做一根把变压器正负调换的连接线:

这个是0404的电路版:

因为外接电默认只是在关控时对电池供电,开控以后还是只能由电池供电。
所以我们需要短接开关的第2、3组,见图红圈处:

经过这样的修改,我们就可以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直接用LAMA自带的变压器给0404控供电爽飞模拟器了。

网友A:
短接后是不是就不用那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是不是就不用那根线了??

两个都要,因为这个充电口是给电池充电的,只有在关控的时候外接电才对电池供电。开控以后就又变成电池供电了。
多谢提醒,帖子已更新。

网友:
我已改锂电了

充一次玩一个多星期,挺好

网友:
我觉得我用充电电池还是比较省钱嘀

网友:
记得玩的时候别放电池开控..那就是双电压双电流并起来....挑战控的保险管

网友B: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搞个转换头的,我是直接把控的线路板改了,把正负调换一下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搞个转换头的,我是直接把控的线路板改了,把正负调换一下就OK啦

直接改控的线路板不是更麻烦么?呵呵

网友:
不错的 做法 支持下!·

网友:
不错...我就说嘛.我直接用陪的电源怎么用不了呢,.,.现在知道了..顶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玩模拟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还要用电池实在比较浪费?想把控改为外接电的?

LAMA控的接点口是12v的,内负外正的。但是LAMA自带的这个变压器是内正外负的,所以我们第一要把这个换过来。我们需要做一根把变压器 ...

这样改动后,充电的效果有没有变化?

楼主(2007-11-30):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动后,充电的效果有没有变化?

充电效果?在开控的时候里面可不能放电池哦。你要用控充电的话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