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玩 KT330用2212电机的

楼主(2007-11-01):
有多少玩 KT330用2212电机的, 还有都用多大的电池啊,  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2212飞KT330? 有点大马拉小车啊。

11.1 v 1000ma/h 10分钟左右吧。不过直线速度,爬升时小心KT强度不足解体啊。

网友:
2208比较合适一点

网友:
我一只用2212飞330,很好

网友:
我是2208,2212都用过,飞KT330都可以

网友:
我用2212 KV 1300的电机飞330,电池是7。4V 1300MAH的,1047浆,动力彭湃,可以飞8分钟左右

网友:
我的用ELE28040拉力980克

网友A:
我用,我用,我用,KT330配2212 930KV+1047是绝配

网友:
330 2212 1000KV 1060  3S  10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我用,我用,KT330配2212 930KV+1047是绝配

我就这样飞的!

不过,现在用:2208KV1200 2S用1047  3S用9050

网友C:
我怕用2212我的KT推重比超过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怕用2212我的KT推重比超过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这样飞的!

不过,现在用:2208KV1200 2S用1047  3S用9050

请问 2S? 3S? 是什么啊

网友:
2s指的是2串电池7.4v,3s指的是3串电池11.1v

网友:
我也是用2212的··劲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