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高手”却没有人愿意指点一下怎么调双桨?

楼主(2007-11-01):
我的是华科尔56#机。
可当作华的36#机来调试双桨吧。
遥控器上有左PLT,右PIT旋钮,
可是我怎么“钮”机机都没什么感觉,除了某些舵机非常轻微的动了动。
不懂干吗用的,应该和双桨没啥关系吧。
有谁高手指导一下怎么处理双奖现象嘛?

网友:
调拉杆长度

网友:
双桨与PLT,PIT没有任何关系。
用螺杆调双桨,方法是:在两桨上分别贴上不同颜色的贴纸(1红1蓝),用低油门试机,从侧面观察,到底是哪桨高。若红桨高了,就调红桨的螺杆,直至双桨消失。再在高速下消除双桨(方法同上),此时还要反复调低,中,高速,使任何速度下都没有双桨。
注意安全(个人认为调双桨是最危险的,当心射桨)。

华科尔的控有点特别,有左PLT,右PIT旋钮。其中PIT可能是用以确定油门最大时的螺距,PLT可能是用以确定油门最低点时的螺距。

对于新手,小弟还点一点想说:千万不要以为螺距越大升力越大。相反,应该用小螺距。建议新手最大螺距不要超过11度,最小螺距为0到-2度(下降速度快一点)。

祝您飞行愉快!

网友:
关于调整双桨的文章印象中好象有好几篇了!

楼主:
palm的“若红桨高了,就调红桨的螺杆”,这里我主要是不知道“红桨的螺杆”指哪个?
如果这个不知道,我就无法入手了。

网友:
就近原则,请积极加入深圳遥控俱乐部的QQ群,高手们很乐意为你提出解决方案。
QQ群号码:6889510
我不是高手,我相信深圳的高手们肯定会帮你解决的;如不行,请星期六、日下午去香密湖俱乐部基地飞场现场找人调校正。

网友:
我不是什么高手,没有见过56#机。
所谓“红桨的螺杆”就是连接在红桨桨夹球头上的那根连杆。这个连杆一般有两个球头扣,只要卸下任何一个,扭几圈(有螺纹),就可以调节长度。一般先扭半圈试试,再一点点调。

网友:
LZ首选是找个高手带,其次是潜水,关于双桨的帖子有很多,不是人家不指点,实在是反复重复很无趣。

网友:
不知我的回答是否明了,若还不明了,请上旋翼头的照片,我在图上给您圈出来。

楼主:
这里怎么上传图片啊?
只能上图片连接么?

楼主:
我的机机旋翼部分图片
请帮忙圈一下调试的部位。

网友:
晕,这么小的图……

楼主:
不过我好象弄懂你的意思了。
只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是红桨的桨夹连的连杆需要调整,
那么我对调一下红蓝桨,那么是不是原先看到红桨高,下次应该看到蓝桨高的现象?
我现在是无论怎么对调,永远都是红桨高,蓝桨低。
这样的情况,也是这么调整么?

网友:
那么我对调一下红蓝桨,那么是不是原先看到红桨高,下次应该看到蓝桨高的现象?
应该是这样

我现在是无论怎么对调,永远都是红桨高,蓝桨低。
怎么对调的?直接换桨,换连杆?

网友:
或者,会不会调错了连杆,因为还有别的连杆,如副翼连杆等

网友:
只好建议找个人现场帮助您了。

网友:
图片再大点吧,大家看着图片指导你就容易些了。

网友:
能就近买到螺距尺就买一个,调到二桨刻度一样,一般情况不会有双桨的

网友:
上个大图,高手都可以帮你圈出来,

上图方法:

http://info.5imx.com/5imx/viewth ... B%CD%F5%C1%A2%B8%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