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替小孩问个遥控汽车的问题(我没有接触过模型)

楼主(2007-11-01):
双通道遥控汽车,是不是功能只有前进、后退
四通道遥控汽车,是不是功能有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另外有没有5通道、6通道遥控汽车?都有些什么具体功能。

网友A:
电动遥控汽车一般双通道足以
一个通道控制前进、后退
一个通道控制左右
如果是燃油遥控车
一个通道控制前进、刹车
一个通道控制左右
最多加一个通道,控制后退
如果是4通道五通道要不就是控制发射炮弹导弹。要不就是忽悠你

网友B:
玩具车可以把他们说的 通 理解为 方向,几通就说明能几个方向运动.

网友C:
通道…… 一般说来 一个通道可以控制两个操作
比如 一通道 可以做 前 后 移动
二通道 可以做 前 后 移动 加 左右转向
对于有些车辆 有变速 如2档 3档变速 不是油门控制 而是 由变速箱的 档位变化
还有些车辆要有刹车功能 还有些车 需要 有一些 灯 喇叭 …… 加些功能 就要加些 通道!

网友D:
如果是玩具汽车,两通道就够了!

网友E:
楼主:卖玩具的说的通道需要减半(一般都是这样)

楼主:
谢谢大家,好像明白了。
谢谢大家,好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