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点问题

楼主(2007-11-01):
今天翻下了中立点的旧贴发现在个问题,在非锁尾模式调整中立点,陀螺的感度要多少才正确。以我的控FF6HP,401陀螺,56尾舵为例,在锁尾模式我的是+34那么非锁尾模式下的陀螺的感度应该调多少?FF6HP的非锁尾感度是0到-100,控的说明书锁尾为+80非锁尾是-50这和我的实际情况不同,那位大鸟帮我算以下

网友A:
尽量调高感度,不追尾就行啊!另外FF6调感度,就是调第5通道的ATV吧!好像我记得也调不了很高,以前我用过FF6的

网友B:
反正比锁尾模式下低10%~15%

网友C:
不追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