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平衡原理。

楼主(2007-11-01):
在论坛里潜水好长时间,来研究直升机的原理。发现现在的遥控直升机的旋翼的平衡原理无非也就两种, 一种是象LAMA那样的平衡锤形式的,一种是象大部分3D机的平衡翼形式的。但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3D机旋翼的平衡翼和旋翼的夹角是90度,而LAMA的平衡锤和旋翼的夹角却是30度呢?
请高手进来回答下!!
这里有直升机平衡的讨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8349&extra=page%3D3

网友:
同样疑问,等回签

网友:
搞理论的选手。。。

网友A:
爱提问的好孩子!

其实LAMA的平衡锤和旋翼成三○度,完全不是因为飞行性能的原因,是因为与飞行不相关的原因:包装时,体积可以小一点。做过外贸的人都知道,包装大小对出口关税有很大影响。做成90度不影响飞行。但角度太小会影响连杆的运动。

3D机平衡翼成90度,是因为平衡翼在90度时,最大地减小了与主浆下冼气流的影响。

网友:
高手解答真厉害

网友:
绝对有道理

网友:
^_^,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好久,不过现在想明白了,,,,,,你仔细看平衡杆和桨的角度,,,提示到此,,,,,如果还是不明白短消息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提问的好孩子!

其实LAMA的平衡锤和旋翼成三○度,完全不是因为飞行性能的原因,是因为与飞行不相关的原因:包装时,体积可以小一点。做过外贸的人都知道,包装大小对出口关税有很大影响。做成90度不影响飞 ...

貌似有道理,其实错的都没谱了,,,

网友:
知道的就别卖关子了,赶快给大家解释清楚吧,俺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提问的好孩子!

其实LAMA的平衡锤和旋翼成三○度,完全不是因为飞行性能的原因,是因为与飞行不相关的原因:包装时,体积可以小一点。做过外贸的人都知道,包装大小对出口关税有很大影响。做成90度不影响飞 ...

我觉得这和包装没有关系,LAMA的平衡锤是可以拆的。 总不能为了包装影响性能吧。
还有好多玩具电直上的平衡锤都和LAMA的一样是30度的夹角。不可能都是为了包装凑巧作成一样的30度夹角吧。

网友:
LS:你的LAMA拆了包装的么?这本来就是RTF的小玩意。

网友B:
不是吧,应该是45度,你回头自己量量!

这和陀螺效应有关,也就是说,给旋转物体一个平行于转轴的力,力的效果会沿转动方向偏转45度。

这就是lama 的舵机打舵的原理。你应该注意到向前的舵机不是直接将十字盘向前倾斜,而是沿桨叶转动方向的逆方向45度倾斜,而飞机才会向前飞。另一个舵机也是如此。

另外,3d机的平衡翼也要遵循陀螺效应,只要你仔细观察才会发现。由于时间关系(本人现在高3,学业紧张)就不细说了。

凡事不能只凭感觉!一定要自己尝试!

网友:
不知道啊,都可以拆的,喜欢多少度就自己装多少度哈....
我是来添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应该是45度,你回头自己量量!

这和陀螺效应有关,也就是说,给旋转物体一个平行于转轴的力,力的效果会沿转动方向偏转45度。

这就是lama 的舵机打舵的原理。你应该注意到向前的舵机不是直接将十 ...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偏转角度是90度而不是45度吧

楼主:
我没有3D直升机,不过凭我看过的资料,里面都说的陀螺效应的延迟是90度啊?

网友:
则进动角速度矢量为 ωe=Mo/Jz'ω sinθ Mo 是施加在陀螺轴线上的外力矩。 Jz' 是陀螺关于轴Z'的转动惯量 ω 是陀螺自转速度 θ 是Z'轴与进度轴之间的夹角

楼主:
有点太深奥了。看来得从数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