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不摔机的顶级电直练习架

楼主(2007-11-01):
今天突发奇想,想自己DIY一个电直练习架。画了个草图,请各位高手给看看是否可行?
如果觉得可行,就想办法做一个试试。

网友A:
我想不怎么行,失真太大了。

网友B:
被摔怕了想出来的叭,我以前也想过,摔出来了脚架都可以不用

网友C:
 楼主真有才啊,这也能想出来,可以是可以,但是还要看用的材料和实际的结果

网友D:
这。。。摔不摔就不清楚啦,不过没什么用就是了

网友E:
摔怕了吧

网友F:
真机可不会自动回中的

网友G:
网上好像有高级练习架,但很贵。要2k多。

网友H:
晕,不至于这样吧 勤练模拟器、真机高度一点点的来,最好不用练习架

网友I:
这样的东西都能想到不容易啊1!

网友J:
不可能的,如果飞机在拉出弹簧的情况下偏了,肯定要摔地下的,弹簧拉不回来的。

网友K:
直接用电脑模拟不行吗?

网友L:
难
弹簧太硬了 飞不起来,找不到飞的感觉;
弹簧太软了 飞机会侧翻,一样会炸。

网友M:
最好的办法是把练习架的腿做长些,在中学物理里面有提到过杠杆原理对,回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整个一不倒翁!

网友O:
练习架的腿做长些,每根1。5米 保证不会侧翻

楼主:
还没有摸过jj呢。在网上看到都说新手一开机就会摔,搞怕怕了,所以想了个这个法子。
最近比较忙,过段时间就做个试一试。

网友P:
LZ 不如想想如何给大桨装上 电风扇罩子~
尾桨也装一套~一劳永逸~

网友Q:
等你的杰作,看看要多粗的弹簧

网友R:
我想会侧翻
等你实验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LZ 不如想想如何给大桨装上 电风扇罩子~
尾桨也装一套~一劳永逸~

 这个我考虑过 不过不现实
太重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不可行。
1。机机的降落不是垂直的,这个装置会导致侧翻
2。就算防摔有效,对练习也无效,因为重心被严重降低,什么飞机都能飞稳了,对练习一点帮助都没有。当您撤下这个装置后,您“训练”出来的经验全部作废。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不行的,电直的推力有限的,下面加个弹簧,估计机机会抵抗不了弹簧的弹力,效果是适得其反的,还是练习1xx元的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LZ 不如想想如何给大桨装上 电风扇罩子~
尾桨也装一套~一劳永逸~

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架子要是做好了,就太牛了。

网友:
感觉不大靠谱。。。。。。

网友:
弹簧不如改成一种新型材料,  平时跟线一样的软, 需要时给个刺激(比如通电, 或充血..)马上变硬 就好了     原理跟大家下面的那个类似~~~ 但反应好更迅速,强度更大```

加电风扇罩的想法我去年在<炸机帖图区>发过, 让大伙好一顿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