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痒做东西玩 学着做个微调镗刀

楼主(2007-11-01):
手痒痒做东西玩  学着做个微调镗刀 不过设计稍有不同
55*100的棒料扒到50.5 车出台阶跟过渡

先不忙掉头 把b16的锥孔车出来 试试看能不能配合上 刚刚好

调头车另一端 然后上铣床用可转位面铣刀铣出两边平面 比车的光洁度好
为什么同样的材料同一把刀同样转速车出来的光洁度不一样呢
中间有一节明显不光   先不管他 反正最后还要来一刀

用锯片铣刀切成两半 装上锥柄上车床把配合面搞平

回到铣床上铣出燕尾槽跟推杆活动空间 打出m4的螺杆固定螺孔 以及侧面螺丝孔

车出m9*0.5螺距的螺杆(本来是m10的 没车好扒了一圈成m9的了 )

这一面装个m4的内六角螺丝再车平

作一个m9内螺纹的推拉杆 要跟螺丝杆配合好

装上去看看 正好:loveliness:

然后开始搞下半截 铣出燕尾槽跟推拉杆的孔

侧面打12的通孔

下边在中心和偏移15mm的位置打两个深孔

再打出三个固定镗刀的m5顶丝螺孔(好像小了点 不行的话以后再换大的)

在做一个燕尾槽间隙条 装上看看 还不错

最后在上车床精车一刀外圆到50mm以保证同心度

做完收工
发现两个问题 由于是推杆结构 而且推杆孔稍大了点 所以会有半圈左右的回差
不过在镗孔时应该是不需要来回动的 所以对精度不会有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四爪卡盘的法兰还没有做 所以三个装刀的孔都使用钻头钻的有点偏大了
本来是要12mm的孔 结果变成12.2的了

网友:
做的不赖,
可没搞明白。。。

网友:
这下手不痒了

手艺不错,顶一个

网友:
微调鏜刀这么复杂?

网友:
要想做的精细可不容易呀!

网友:
好手艺,我手痒也作不出来

网友:
手艺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很好啊.是的要想做的精细可不容易呀!

网友:
LZ手一痒弄出来了,我不光手,连心都痒,手潮,没脾气! 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只好赞一个!

网友(2012-04-22):
总觉的单刃飞刀,可以达到同样作用,可以代替镗刀了

网友:
好手+勤奋,我手再痒也作不出来

网友A:
不会做,还是顶吧

网友B:
顶!不能只占两页

网友C:
 在老外的网站上见过类似的。好手艺。

网友D(2019-07-23):
手艺不错 又学习了。很不错 看了好多遍才搞懂原理。只可惜手艺不精,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