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到底如何?使用过的请谈谈!

楼主(2007-11-01):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全新5000MAH的30多元一片,标准电压3.2V,重量134克,放电电流5-20A。
也有容量和重量小一点的,但价格都比较便宜。

磷酸铁锂电池八大优势
磷酸铁锂电池是用来做锂离子二次电池的,现在主要方向是动力电池,相对NI-H,Ni-Cd电池有很大优势。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八大优势
一、超长寿命
长寿命铅酸电池的循环寿命在300次左右,最高也就500次,部分偏颇电池达到2000次以上,标准充电(5小时率)使用,可达到2000次。同质量的铅酸电池是“新半年、旧半年、维护维护又半年”,最多也就1~1.5年时间,而磷酸铁锂电池在同样条件下使用,将达到7~8年。综合考虑,性能价格比将为铅酸电池的4倍以上。
二、使用安全
磷酸铁锂完全解决了钴酸锂和锰酸锂的安全隐患问题,钴酸锂和锰酸锂在强烈的碰撞下会产生爆炸对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而磷酸铁锂以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即使在最恶劣的交通事故中也不会产生爆炸。
三、可大电流
2C快速充放电,在专用充电器下,1.5C充电40分钟内即可使电池充满,起动电流可达2C,而铅酸电池现在无此性能。
四、耐高温,磷酸铁锂电热峰值可达350℃-500℃而锰酸锂和钴酸锂只在200℃左右。
五、大容量。
六、无记忆效应。
七、体积小、重量轻。
八、绿色环保。

  真正安全的锂离子电池
  磷酸铁锂(LiFePO4)作为正极材料,是通过滥用测试的真正安全电池。LiFePO4耐高温、遇热不分解,在电池过充或短路的情况下其物化特性极其稳定。电池滥用时,LiFePO4也不会因热释放或热失控而引起电池燃烧。电池在3.6A5V下过充,电池温度最高也不会超过55℃,非常安全,热箱测试时,经7~8小时加温到300℃过程中,电池温度几乎与箱温一致,不会出现内短路,挤压与针刺时,温度不会超过110℃。

  目前,市场上的锂电池大多采用钴酸锂和锰酸锂作为正极材料。采用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具有橄榄石型结构的能满足理想的高安全高容量高功率锂电池之需要的LiFePO4,被誉为“锂离子电池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LiFePO4无毒、环境友好、原料丰富、比容量高、充放电平稳、循环性能好、热稳定性高、极安全可靠,采用该材料制造的锂离子电池非常适用于对安全性、循环寿命、功率特性、使用成本等极敏感的电池应用领域。

网友:
以代替普通电动车电池配置,10AH12V需要8片,即240元。价格贵了一倍。

网友:
第11期的《航空模型》上有介绍,看看吧!

网友:
请问LZ是在淘宝的哪里,请给个连接好吗?

网友:
他说的是这个,重量太重,只能用于船模或电动车,充电次数比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多很多。电池密度还有待提高,电动车网上的人曾经买过他的电池,还算可以,但要用于电直,怕还得等上几年。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55b9377e7471.jhtml

网友:
看数据好像还可以,不知道有谁做做小白鼠

楼主:
重量大点,用于大的固定翼慢速机也是可以的,不知道放电电流到底如何?可以到3C放电不?

连接是楼上的

网友:
到电动车论坛可以查到一些资料的,一些人买了。淘宝那家原来不是卖35元,而是卖28元,后来升价了。

网友A:
假的磷酸铁锂

真正如A123的磷酸铁锂,标称电压3.3V,最大电压3.6V,持续放电可以达到30C。

网友:
不是所有磷酸锂铁都可以达到30C,,
但是taobao网址中,我没看见过磷酸锂铁电池是这样封装的,全密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磷酸铁锂

真正如A123的磷酸铁锂,标称电压3.3V,最大电压3.6V,持续放电可以达到30C。

你怎么知道它的是假的?他的标称电压:3.2V,最高充电电压:3.85V,最大放电电流:20A,不见得是假吧,国产的东东就这样了。
还有一种这样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6/item_detail-0db1-8d1feea5f62a30029c93d01b5f51d5c2.jhtml

网友:
A123的3.3V是出厂电压

A123的3.3V是出厂时的电压,电池都有一个出厂的电压,就像聚合物电池一样,标称电压是3.7V但实际上拿的产品一测就会在3.8-3.9V,这样的电压有利于电池的保存和运输。3.0V,3.2V,3.3V都是磷酸铁锂电池,只是他们针对的描述不一样,3.2V--3.0V是磷酸铁锂1C电流放电能量最集中的电压,占整个电池能量80%左右。就像电动车用的磷酸铁锂电池一样,36V的电池就要用到12串,就是这个原故。

网友:
价格性能比:

磷酸铁锂电池3.2V/1400mA 充电电池 充电次数1500次以上。

产品介绍:
型号:18650
充电时间:标准充电2.5h(h)
充电电流:280ma
标准充电电压:3.8V(最高4.2V)
额定容量:1400(mah)
标准电压:3.2(V)
重    量:40g
最大充电电流:1400(mah)
最大放电电流:6500(ma)

安全稳定,一致性好!!!

技术参数:
1、  尺寸: 直径18mm*高度65mm;重量:39.5g

2、  标称电压:3.2V;容量:1300~1400MAH

3、  主要成分:磷酸铁锂

4、  充电终止电压4.0V;放电终止电压2.75V;放电平台:3.2~2.75V

5、  性能优点:大电流放电(20C);过充不会爆炸

6、  用途:电动工具(如手动电钻)、手电筒、矿灯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8090-50008681/item_detail-0db1-0289d57f2c3ca4ebaf70e6f6d630525f.jhtml

这个是真的磷酸铁锂吗?
怎么产品介绍  和数据参数  的数据不一样啊/

网友B:
才12一节  电芯
怎么这么便宜  能用来搞模型动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12一节  电芯
怎么这么便宜  能用来搞模型动力电吗

就是 哦  同问~

网友:
能跑电动自行车也不错啊!

网友:
标称电压:3.2V;容量:1300~1400MAH

标称电压:3.2V;容量:1300~1400MAH    这种不是动力型的,动力型的容量在1200mAh

楼主:
大家涌遥发言,有没有用过的谈一谈情况?

网友:
看来用过的不多

网友C:
清用过的发表意见!

网友D:
最大放电才6500MA,不是动力电吧?

网友A:
啥也不说了,非A123的磷酸铁锂电池你们买来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E:
展会上看到比亚迪推广他们的铁锂电池。是近于长方体,相当两个18650并排放,中间凹陷的空间也给利用上了。

网友F:
该电池容量密度,和放电电压平台,决定目前不能用在电直上

网友G:
18650电就是磷酸铁锂的?这个手电筒还有××上面我记得很常用的

网友H:
18650只是电池的型号 是什么电要看里面装着什么材料
18650只是电池的型号 是什么电要看里面装着什么材料 装的是锂锰材料就是锂锰电池,装的是磷酸铁锂材料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还有装的钴酸锂(聚合物)材料那就叫--- 聚合物锂电??笔记本电芯也是18650型号的,18代表直径,65代表长度65mm,所以安不安全就要看实际上的材料,锂锰材料,磷酸铁锂材料,钴酸锂(聚合物)材料目前都是比较安全的,爆炸的可能性非常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