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用775马达的朋友,都用什么电调?

楼主(2007-11-01):
请教!用775马达的朋友,都用什么电调?我买了一个双向的有刷电调,上到16V,用FUTABA T4VF,干扰大的无法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原因。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船上到16V或者以上的。
顺便再请教一下高手们,哪里有30V的有刷电调卖?或者有没有机械可调速的电调?

网友A:
我是用飞机电调改的,上过20V没问题,还不用水冷,估计上30V都没问题

网友B:
呵呵又有用775马达的朋友啦 我的电调是16.8V的用13节电跑一切正常,再加一节电就8行了 应该是电调的原因。

网友C:
我用的是华迈的50A双向车船防水电调,用过12节,没再上过更多的,不错的
不过还是建议向TIGHER兄弟学习啊,既能动手又能节约,哈哈,虎兄,你用的飞机电调就是一般的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

网友A:
过奖了 俺就是没钱所以才自己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电调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十几A的单向的小电调,改几1个管,再并几个管就OK了,有空上个帖,让大家都能动动手,就是线性差点,但对船来说不算什么问题的,耐压,耐高温.只要封得好可靠性一流

网友D:
supertigher 原来是玩船的,怪不得有那么多锰锂电池呢,用舵机电路板应该也能改.
没有有刷电机,没改过,不过观察过电机电机,转速和遥杆位移大小有关系
只要懂电路,改多大电压都能改.电流更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