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汽油机桨的选用!

楼主(2007-11-01):
请教下!怎么判断桨过大或过小!谢谢!

网友A:
转速快低,油门响应调不出状态,就是桨大了,当然不排除没调整好。
反之就是小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快低,油门响应调不出状态,就是桨大了,当然不排除没调整好。
反之就是小 了。

汽油机的高 中速需要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