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过有线lama,进来交流一下。

楼主(2007-11-01):
每天玩机子之前都要先充电,提前充又怕对电池不好,很不尽兴。近日突发奇想,何不用稳压电源供电,想飞随时都可以飞。但lama虽说不大,800毫安的电池也就飞10分钟左右,消耗电流不小,至少也要在5按以上。找来手边的各种稳压电源,没有一个电流超过4安的。最后找到一个电脑电源,不错,12伏的最大可以输出14安,应该可以了。lama的电源7.4伏,12伏有点不安全。改电源电压,打开电源,里面正好有个调整电压的微调,调到底10伏,不想费事了,10伏就10伏吧。平时充满电,电池电压也就达到8.4伏了,多一点问题不大。找根胶皮线接上JST头,开发射,接上机子电源,红灯闪后绿灯亮,一切正常。推油门,螺旋桨转起来了,继续推,机子上升了,哈哈,再也不用充电了。只是有根电线在下面拖着,机子的反应比较迟钝了。新手用这种方法练悬停应该是最佳选择了。那位模友用过此法可以交流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电线用什么样的?太粗影响飞行,太细电流 不够,又害怕断.

网友:
5a的细电线可不好找

网友:
LAMA好像 旋停不用练....微调下就基本自己旋停了

楼主:
目前用的是民用电源线,电流没问题,动力足够。就是感觉线有点粗了,机子操控有点不灵活,打算换细点的再试试,找出最佳线材。

网友:
找细的硅胶线,5A没问题,线又软。

网友:
好象不妥

这样电池问题解决了,但电机和电调估计要过热了。

我一般飞一块电池就要让它歇一会,降降温。

再说牵根线感觉也不舒服。

个人所见

网友:
兄弟
你这样接着一直飞的话
LAMA那电机一会儿就废了

网友:
那么飞,电机很容易就退磁了。。。。。。
一定要注意。省了充电的麻烦,就要多花电机的钱,要不你就飞10分钟停5分钟。。。。

楼主:
飞五分钟休息几分钟,哪能一直飞呀,人也累呀。换成有线只是图个方便,随时能飞。

网友:
好方法 啊/~~